有懂胶机的吗?

楼主(2006-02-15):
本人刚进一卫生巾企业,有好几台胶机,一时不明白其控制原理,请懂行的指点一二.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点胶机数控系统

系统概述:
   本系统主要针对各类自动化点胶机设备而设计,各运动轴可以带动工件,也可以带动点胶枪来运动以实现对加工的精确控制, 同时系统采用电子盘存储数据使得用户可以存储高达上千个加工数据文档。
软件介绍:
  本系统采用表格式教导方式,教导方法简单、直观同时提供数据的直接编辑输入功能,以便根据用户的需要直接输入图形数据,形成加工文档,同时系统可以对加工数据相似的文档进行复制操作以免去重复教导多组数据的工作。系统同时具备单步校准功能以便于您在数据教导完成后进行各个节点的校准操作以确定该节点是否满足要求。对于两轴三轴系统图形显示与教导编辑数据同步更新,确保能随时了解当前所编辑图形的形状以及当前编辑的节点在图形中所处的位置。在加工运行过程中,系统会实时显示加工轨迹以使得用户能够随时掌握当前的加工位置,在加工完成后,系统自动对产品加工数量进行统计存档。另外系统提供有多种参数选择功能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点胶以及涂胶加工工艺的选择,系统设有密码验证功能以便于用户对各种操作权限进行限制,防止了未经授权的人员随意更改参数,保证了加工的安全性。
如有凝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

网友B:
请问是哪种胶机,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硅橡胶注射成型机台设备的!算是吗!欢迎来电:0769-83225279  骆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