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急求助:采集卡的几个蔡鸟问题!!

楼主(2006-02-15):
1 数据采样点 采样长度 采样深度 采样份数?
2 采样卡的fifo和on board memory作用一样,起缓冲作用?
3 A/D转换的速率一般是恒定的,而采样速率是根据条件可以自我设置的吧,
A/D转换的速率与扫描频率的关系?
若采样频率一般低于A/D转换的速率,则空点怎么处理?
高于A/D转换的速率,何谓隔行扫描?
4 在读buffer时,如果突然改变触发方式,windows响应事件驱动,
按理说读buffer时这个程序没执行完??
还是这里面完成一次采样后,响应!
数据都在buffer里,仅有时间滞后,

网友A:
1. 採樣點 = Sample = 一筆數據; 長度 應該是指多少筆數據吧;
深度 應該是指有多大的 buffer;
2. FIFO 就是起緩沖的作用.
3. 採樣速率可以自行設置, 小於等於 A/D 轉換速率.
空點是指 ADC 空閒的時候嗎? 就讓它閒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