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喷泉的控制

楼主(2006-02-15):
看到公园里的音乐喷泉,感到奇怪,有知道的大师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大多使用PLC和变频器来控制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那随着音乐的旋律变化喷泉的形状也在变化,又是如何设计的呢,两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呢?

网友B:
把音乐信号转变为可调的电信号,就是说,电流(或者电压)信号是随着音乐的强弱进行比例变化的信号。将这个电信号送给变频器控制水泵转速。

网友C:
音乐和喷泉的变化几乎同步,我想从变频器到电机没有反应这么快吗?

网友B:
几乎同步!这个没问题!

楼主:
请问PHONI:如何将“音乐信号转变为可调的电信号”?通过什么变换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还是阀的开度?

网友D:
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4039

网友E:
你可以找我公司;只要使用我公司变频器;提供免费技术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有收获。
   但还是有一点奇怪:喷泉有时向上射,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呈直线,有时呈弧形,又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B:
回HUYIE,是通过传感器将音频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的,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而不是阀门.另外喷泉的方向是受管路的方向控制的,呈现的花样是受水压和管路的方向共同控制的,有时候你看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水柱,但是不同花样,其实是一个地方的不同管路出的水。

楼主:
谢谢PHONI.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呢?厂家、型号、规格?

石头fighting!

网友(2006-04-25):
大家说的只是局部,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有许多问题要考虑的,喷水的方向是容易控制的,有旋转喷头,而且喷出水形有的时候很多,其实这都是喷头其的作用,有各种形式的喷头,喷出的花样也很多。

石头fighting!

网友:
大家说的只是局部,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有许多问题要考虑的,喷水的方向是容易控制的,有旋转喷头,而且喷出水形有的时候很多,其实这都是喷头其的作用,有各种形式的喷头,喷出的花样也很多。

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系统里面,关键是 声音和喷泉水柱高度变化的同步。声音信号的数字化是难点,怎么来提取音乐中特征,如何转化为plc能控制的数字量是关键。

网友F(2006-06-25):
音乐喷泉是给喷泉编写了一个随音乐节奏的控制程序(你随意带张CD去播放喷泉就傻眼喽);喷的高低是用变频器完成的。

网友G(2006-11-03):
IREX兄:
   你发的音乐喷泉控制系统看过了,问一下:从电阻网到PLC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呢?电流\电压\还是电阻?

网友H:
“音乐喷泉是给喷泉编写了一个随音乐节奏的控制程序(你随意带张CD去播放喷泉就傻眼喽);喷的高低是用变频器完成的。”
就是说音乐喷泉的音乐是固定的几首?事先编好固定的控制程序,等到喷泉要开始时在一起和音乐播放?

网友I:
“音乐喷泉是给喷泉编写了一个随音乐节奏的控制程序(你随意带张CD去播放喷泉就傻眼喽);喷的高低是用变频器完成的。”
就是说音乐喷泉的音乐是固定的几首?事先编好固定的控制程序,等到喷泉要开始时在一起和音乐播放?

不是的,我公司做的随便什么音乐都可以。

网友J:
很好的留言.

网友H:
回复inverters:
就是说你们公司做的喷泉的控制信号可是随机的音乐,喷泉只是个输出和执行机构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如果只能是固定的几首,实现起来是问题不大,可是音乐喷泉就和其他的喷泉差别不大了.而象你们的那个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喷泉.
呵呵,谢谢指教,也谢谢你们的音乐喷泉!

网友G:
回复inverters:
请问你们的音乐信号是怎样采集的呢?

网友I:
需要将音乐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

网友K:
凑凑热闹,我也来做一个

网友L:
原来如此

网友M:
大虾,哪里有这种把音频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模块卖?

网友M:
大虾,哪里有这种把音频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模块卖?
请给我个电话,谢谢

网友N:
我也一直在想:哪里有这种把音频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模块卖?望高手指点.

网友F(2007-06-16):
100KW以上的音乐喷泉基本上都是随音乐节奏或乐曲情感编的控制程序。
小点的喷泉是用程序+变频器实现音乐与喷水的基本同步。
音乐与喷水要达到绝对同步则需要把给变频器的信号提前。
音乐喷泉里面配套的水幕电影和激光表演都的较强的光(投影1万流明以上,激光3W以上)打在水摸上形成的图象。
雪之狼 :没有把音频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模块卖。其实它很简单,就是把音频信号转换成0—10V的电压(到这里来的人估计都会做)提供给变频器。
这只是交流,喷泉公司的人可别骂我呀!

网友O:
不错,只是应该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大家才可以看一下

网友P:
原理上是不难,可是实施起来不是很容易

网友Q(2007-08-16):
本人做音乐喷泉控制系统,有需要请联系QQ:178964063,手机:13537835089,邱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