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关于串级调节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6-02-15):
主回路的设定值和主测量值之间是温度之间的比较
副环的设定值是由主控制器的输出决定的!
副环设定值是个什么值??
副环的测量值与副设定值是如何比较的??

网友A:
副环设定值是一个由主环PID动态输出的计算值,它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物理参数,而是调节值。副环的测量值与副设定值当然也是根据PID算法来进行计算。

楼主:
我不太明白!能不能详细点阿,谢谢你!
还有假设主回路偏差基本为零,而此时副环有干扰,如何比较进行调节??

网友B:
可以举个列子来说明一下.主环是温度,副环是压力,主环是这样测量值是温度,设定值是温度,输出值是压力作为压力的设定值,压力有测量值,输出值去控制阀门.假使主回路偏差为零,副环有偏差,则改变副环的输出,从而改变阀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