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教:如何选择HMI软件

楼主(2006-02-15):
目前在做一项目,需要将全厂的多套控制系统(DCS、PLC)的数据采集到服务器上以网页的方式发布在企业MIS网上,同时,需要对采集上来的数据做一些统计分析,不知到有哪些软件能够满足这些功能,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信息,谢谢了!

网友A:
您的这个要求目前国内外多数组态软件都可以满足,主要从您的整个系统的监控点数、设备类型、统计分析要求、实时性等几个方面来考虑。

网友B:
DCS系统里应有类似功能的吧.要不再弄套组态软件,如WinCC,组态王.

网友A:
我想楼主意思是实现多套系统的联机和数据发布,所以还是最好用组态软件来做。

楼主:
回复zy123:
除了Wincc,组态王,还有其它的软件吗?
回复激情如火:
多套控制系统之间无须通讯,只是把他们采集的底层数据统一送到MIS网中的服务器上,MIS网中的客户机以网页浏览的方式查看这些数据及数据统计的结果。

网友C:
我们做过很多您这方面的项目如酒钢全厂生产管理系统,胜利油田集输系统,晋城煤矿安全管理系统。我们选用的是三维力控组态软件。因为它有丰富的接口,完全的分布式系统,大的数据吞吐量。比较适合做这种全厂级的神产管理。
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交流,我们有丰富的方案资料。
北京高维精诚科技有限公司
010-82110732/3
张大钊

网友D:
楼主选用HMI的软件,是看注重性价比上的考虑,还是可以不计价格,最好采用数据库支持强大一些的组态软件,但是根据楼主的需求,应该是偏重于数据采集分析,而不是现场管理,一般HMI都是用做设备现场的操作多一些吧.在下使用INTOUCH比较多一些(其他的没怎么用过),里面的有关于数据采集分析的一系列专用软件,就是价格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