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VB

楼主(2006-02-15):
用Vb连接力控的OPCserver,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您需要在vb中实现opcclient才可以实现与sever的通讯,如果您想简单的话,可以用dde实现。

网友B:
opc-china论坛就有现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C(2009-06-29):
用VB写一个OPC_Client,如果知道要连接的点,程序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