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2000编辑出问题

楼主(2006-02-15):
我在画面编辑时出现提示:“0x5f8012d3”指令引起的“0x00000004”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然后退出画面,并且不保存,请教大霞WHY?怎么处理?

网友A:
可能是系统文件版本或与其他软件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画面里所用的元素是否有问题。

楼主:
请教“ 检查一下画面里所用的元素是否有问题。”里元素是什么?能给我讲清楚点么?

网友C(2006-09-08):
ABB有份内部资料,对所有错误代码和信息都有解释,可惜人家不给!

网友D: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