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的误差范围
Hunk,G

楼主(2006-02-15):
 孔板流量计测出的流量误差在多少之内算正常啊,谢谢各位!

网友A:
测量什么流体?安装符合规范吗?理理论上孔板不经过实流标定的精度最高是0.5%。

国家对蒸汽贸易结算表的要求是2.5级,蒸汽表达到这个精度就可以交差了。

网友B:
孔板流量计压力损失比较大,量程比也比较窄(一直只有3:1),精度一般是(1-2)FS,跟差压变送器的精度和安装关系比较大.

Hunk,G

网友:
气态氧气.Temperature:21C,Pressure:21BAR.

网友B:
干吗非要用孔板呢?
也可以用涡街\涡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