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故障VCF

楼主(2006-02-15):
        安川G7功率7.5KW故障VCF,查为驱动板损坏,更换L339,L3403G后故障如初,光耦开路后正常,请问高手问题何在?谢谢!

网友A:
我修G7 90KW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同样故障。VCF是逆变回路电流检出不平衡故障,建议认真检查一下驱动板的脉冲输出的幅值和宽度是否一致,IGBT模块的特性有差异也会导致报VCF故障。我修的那一台就是用了不合格模块造成报VCF故障的。

网友B(2007-09-27):
我修11KW的是直流回路检测的问题,当直流回路串联的两个大电容只要任何一个电压到达420V就出VCF报警

网友C(2013-01-14):
驱动有问题,也出现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