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研华的TPC-1260TE

楼主(2006-02-15):
有谁用过研华的TPC-1260TE,质量怎样?只有500MHz主频(无风扇CPU),128M DRAM,我想用它装2000系统+组态王6.5,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没人用吗,我想用2G的CF卡装系统和组态软件,不知可行不

楼主:
竟然没人使用,这里总会有研华的人吧,告诉我吧,这款机质量可靠不

楼主:
用了,速度还可以接爱
缺点:屏幕亮度和可视角度不够
这款支持CF卡和笔记本硬盘,我想用CF卡装系统,不知可行不?

网友A:
楼上的:
可以试用昆仑通态的,NTOUCH,
www.mcgs.com.cn

网友B:
研华很畅销的一款。装2000工业上绝对够用了,一般都是装的组态王。但建议点数不要超过1000。还有就是建议楼主尽量不要用CF卡装系统,1G以下的容量没有问题,但是1G以上的CF卡,本人没有试过。因为本来系统性能不比商用机,在加上CF卡的速度也就是普通IDE的一半,所以速度会更慢。

网友C:
楼主,你这一款多少钱。

网友B:
另外,如果您想要亮度高的可以考虑TPC-1260H,和TPC-1260T,亮度是300/350流明的。但是价格好象要高出不少。但是1260H的性能也提高了不少。有兴趣的可以交流MSN:idolhunter@hotmail.com

网友D:
1260H根本 就没上市!只是计划中的新产品,谁定的到货啊?没货还出来卖,搞笑啊?

楼主(2006-09-23):
用了,AT电源的,在2000下用组态王执行关机命令表现为重启,无奈...

网友E(2006-11-27):
我们是研华钻石经销商,感兴趣可以联系我,xiannazhang@hotmail.com

楼主:
我现在已经换成126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