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限位开关还是行程开关?

楼主(2006-02-15):
我要用这样一个开关:被压下去的时候接通,松开的话断开。这个开关叫什么名字?
我是菜鸟啊!:)

楼主:
那限位开关是什么啊?

网友A:
是一个东西撒,它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触电。

网友B:
你真笨。举个例子。限位开关:
一个物体超过了某段距离后,有所动作。如常开闭点变开点。
不要理解的那么死吗?还有接近开关。你又怎么理解。
我晕!

网友C:
限位开关和行程开关是一样的。只是我的理解。如果可能你可以查查课本。
楼上老兄,你怎么这样呢?你帮就帮,不帮就不帮,你帮完再批评人家,甚至出口伤人,这样做没有必要的 !

网友D:
叫转换开关!

网友E:
这种开关应该叫行程开关,是自通过一根导杆移动一定距离(也就是改变行程)来使开关的触点状态改变。
限位开关只是其用途之一,用来限制某个运动物体的位置;还有其它用途,比如连锁,最典型的就是冰箱门打开时,里边的灯亮,也可以叫连锁开关;有的是用来起保护作用的,比如盖板打开要停机,可以叫安全开关。

网友D:
是叫行程开关

网友F:
我认为行程开关和限位开关基本上一样,可以通用。另斑竹的要求一个按扭就可以搞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我受益匪浅!
我要找这个开关的用途正如曹大平先生所言——盖板打开要求停机。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G: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啊!看你是怎么来用他而已!不要理解的太死板!

网友H:
 我认为是行程开关。就看大家怎样理解了。如果还不出来就找个说明书看看就好了。

网友I:
看你怎么用

网友J:
限位开关也就是行程开关,其用途是一样的!
同样也分为接触型和感应型的有时通过电磁感应或者光束的感应一样可以达到信号的通短来控制强电的通短的!

网友K:
限位开关===行程开关

楼主:
又长了些见识,谢谢!

网友L:
限位和行程有严格的区别吗

网友M:
 这种开关应该叫行程开关,是自通过一根导杆移动一定距离(也就是改变行程)来使开关的触点状态改变。
限位开关只是其用途之一,用来限制某个运动物体的位置;还有其它用途,比如连锁,最典型的就是冰箱门打开时,里边的灯亮,也可以叫连锁开关;有的是用来起保护作用的,比如盖板打开要停机,可以叫安全开关。这个是比较对的,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N:
真是菜鸟,行程和限位有区别吗?一对常开一对常闭

网友O:
 限位和行程有严格的区别吗?应该一样吧

网友P:
要是那位小弟说的那种的话就叫按钮开关,要是用在设备的定位上的话就叫限位开关,要是用在设备往返上的话就要行程开关,那就要看你自己用在什么地方了。其实像这种开关一般都有两组触头的,长开长闭。

网友Q:
采用行程开关、微动开关、接近开关都可以实现,只是安装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R:
命名方式不同,但原理一样而已!!!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