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6-02-15):
 各位高手:关于伺服控制器内的参数如何备份出来啊?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有软件的话直接在线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有软件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到计算机上面去保存..
没有的话就只好手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