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瓶车控制器维修

楼主(2006-02-15):
各位大侠,我想求助电瓶车控制器的原理图.有刷和无刷的.谢谢

网友A:
04,05年的<<电子报>>上有不少这种电路.

网友B(2009-01-31):
我的电瓶车在下雨的时候开了一天,在晚上不小心和花池边撞了一下,之后就有时打开电源能走,有时就不行了,还有的时候在电源接通的时候回自动的慢速动,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好吗?

网友C(2009-05-18):
可能是电池接口插头松动,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C:
对:z972520 关于我的电瓶车在下雨的时候开了一天,在晚上不小心和花池边撞了一下,之后就有时打开电源能走,有时就不行了,还有的时候在电源接通的时候回自动的慢速动,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好吗?
内容的回复:

可能是电池接口插头松动,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D:
我这里一台控制器坏了,板上的4个场效应管坏了,买不到只好算了。

网友E:
可以用75N75代换.

-----------------------------------------------------------

柳市正泰.德力西低压电器, 光电接近开关,开关电源,等批发零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另调剂二手PLC 变频器,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F:
那东东在电子报里多的是,一个几十圆就没比要修

网友G(2009-09-11):
你好  请问白天鹅电动车的控制器  有个低压保护的如何拆除  谢谢

网友H(2010-07-31):
请大虾指教,电瓶车一台,48V。无法正常充电,无充电状态开动力量微弱约33V。如果充电状态下可正常运转约50V。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