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现直线运动的机构

楼主(2006-02-15):
实际的生产中直线往复运动的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实现这种运动的机构也相当的多。只不过其执行效果、加工精度、工况等因素直接反映在了机构的性价比上。
首先 齿轮、齿条机构就是这类机构之一。该机构一般在门禁系统用的较多,由于门禁系统对运动的抖动、精度要求都比较低,而且速度也较慢。所以模数一般都比较大,且润滑方式比较简单,齿面要求也不高,造价较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齿轮的加工精度,齿面的热处理方面大大改善,使得机构的传动精度和耐磨性大大提高。还有润滑方式的借鉴使得该机构在高速下运行也不成问题。由于其天生性价比较好的特点,国人在将其应用在机床行业,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楼主:
其次 丝杠、螺母机构。该机构一直就是机床业的伙伴、倍受业内人士青睐。丝杠的加工技术一直很稳定,加工精度很高,传动精度也很高,跟司服电机/步进电机配套使用其精度可达到微米级,造价也还可以。似乎无可挑剔,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可实现的运动距离有限,因为长的丝杠加工精度比较难以保证。即使通过一些辅助支件加工出来了其造价也不低。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A(2006-04-18):
还有就是链条,同步带,平皮带,O型带,多斜带,曲柄机构,凸轮机构等等都可以实现直线运动.当然我比较喜欢O型带传动,曲柄机构,跟同步带传动,这样比较方便可靠,制造也比较简单.

网友B:
各种杆机构,凸轮等,以及圆周运动做成封闭的也能实现

网友C:
说的太好了,我好配服你呀。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D:
还有液压机构,可以实现无极调速哦.可实现高压,高速,大功率,在工程机械中应用较多.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