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D8030 D8031的理解

楼主(2006-02-15):
   LD M8000
   MOV D8030 D100
   MUL D100 K10 D101
   DIV D101 K255 D102
   SUB D102 K4 D103
   LD M411
   MOV K0 D104
   LDI M411
   MOV D103 D104
请问以上程序中D8030的数据是多少呢?该怎样理解D8030 D8031 特殊数据寄存器。它的
具体含义。谢谢!望各位高手告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FX系列中,D8030-D8039好像只有D8039有定义,其他几个都没有定义,你这个程序是干什么的?

网友B:
D8030为1号模拟电位器的模拟值
D8031为2号模拟电位器的模拟值
1、2号模拟电位器是指RUN/STOP上方的两个小电位器。

楼主:
to:ytl
  谢谢你的回复,就是说调节电位器,就可改变的数据值.是吗?

楼主:
to;ytl
 谢谢 D8030的数据我已试过了,你的理解是对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LD M8002
TRD D0
TCMP K8 K8 K8 D0 M0
该怎样理解这段程序呢?D0的数据值是在哪里设置呢?望告之,谢谢!

网友A:
昨天我记错寄存器号了,楼上说的对,D0要用时钟写入指令TWR写入,先要用MOV指令设置指定元件地址号起始的7点元件,再用TWR写入。本程序的含义为,当有初始脉冲时,读出D0起始的7点元件内的时钟数据,然后将其中的时分秒和8小时8分8秒比较,若小于它则M0 ON,若等于它,则M1 ON,若大于它,则M2 ON,M0是存放比较结果的元件的首地址。

网友C:
怎么我都看不懂这些程序。
我们学的时候好象没有这样编过。
更没见过这些指令。怎么不用梯型图。

网友A:
这不是基本指令,而是功能指令,梯形图难以上传,所以用指令表上传。

楼主:
to: tianlng
您好!那么D0的数值是PLC运行的时间累积的吗? PLC与电脑连接时通讯出错,设置PLC的COM端口也没用,不知为何?电脑的COM端口需要设置吗?

网友A:
D0的数值是PLC运行的时间累积的,通讯出错可能与你的软件有关,重装一遍再试,如果还不行就换一条电缆试试,一般来说不需设置电脑com端口。从你提出的问题来看,你使用的是FXIS,而FXGPWIN打开时默认的是FX2N,你如果没有设置成FX1S也会出现通讯错误。

楼主:
to:tianlng
 哦,我试试看。谢谢你。还有点麻烦你。如我现在用三菱的PLC和
变频器两者之间通讯,需要写程序吗?还是只是设置一下它的地址位置就可以呢?

网友D:
当然要编程了,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5
这个网址有你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