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显示器

楼主(2006-02-15):
今天我们公司有人保修说他们那里连续烧了三台显示器,烧显示器时动力柜有响声.我检查后发现电源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电网里有谐波?谐波能烧电脑吗?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A:
各位高手
救救我的“明基  Q774”吧
我的显示器 是在去年的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
被 雷电 击坏勒 到处找人维修,都说是没有电路图,修不成
拜托勒,高手们
有电路图的帮帮忙,救救我的“明基”

网友B:
我的EMC也是有毛病,屏幕老闪,好象是频率设置底了,但这个没修改的哪个对话框,该怎么办,谁知道啊

网友C:
大家好!
    我是专业维修各种工业显示器的,如你们需要我维修的请联系我.  13851490338   njsysheng@sina.com     沈

网友B:
我的EMC屏幕也是有毛病,屏幕老是闪,好象是那个分辨滤设置底了,但这个没修改的哪个对话框,该怎么办,谁知道啊;我的主机是宏基的。

网友A:
to:tmys
   可以发个“明基  Q774”的电路图吗??
   谢谢勒

网友A:
各位路过高手,救救偶的 “明基  Q774”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D:
to 傻根
你可以试试升级显卡驱动。

网友E(2006-05-12):
to 傻根:
   你的驱动肯定有问题

网友F:
1.请您检查零线是否松动?
烧显示器时动力柜有响声 是何声音?
零线松动会有放电声,220V电压最高可达380V
2.请您检查是否有浪涌电压?
谐波谐振可能产生过电压,过电压也可产生放电声.
若有可加压敏电阻,ZnO氧化锌避雷器,或瞬态电压抑制器(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