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中的霍尔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6-02-15):
这个传感器感应出的信号做什么用呢

网友A(2006-11-22):
检测电流,输出信号有可能是电压,也有可能是电流,这要看霍尔的型号了。

网友B:
电机中的霍尔可能是磁场检测

网友C:
每个直线电机都有霍尔传感器吗?

网友D:
不一定,有带霍尔的,也有不带霍尔的

网友E:
海顿的电机也可以带霍尔的,因为步进电机不是闭环控制,所以有的客户需要加一些反馈装置,例如电机旋转了多少圈等等.

网友F(2007-03-21):
换向用的,永磁同步电机才会用到

网友G(2009-03-19):
霍尔在直线电机中是换向用的,但是现在的智能驱动器已经不需要霍尔来换向了

网友H(2009-05-15):
霍尔可以作为位置信号吗?

网友I(2009-09-19):
Hall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换向用的,如果使用光栅或磁珊可以不需要Hall

霍尔可以作为位置信号吗?
///////////////////////////////////////////////////////////

可以但是精度不高,毕竟120度才产生一个信号

网友J:
换向作用,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I:
换向用,也可以使用光栅或磁栅来换向这样就不需要Hall了

网友I:
听到上面有人说将霍尔传感器使用在步进电机是用做闭环控制,我上传一个这样的用应

网友K:
GAVY近来很活跃,也很喜欢做广告。

网友L(2009-11-16):
  一般是用做换相用的,也就是知道动子和定子的相当位置.

网友M(2010-01-26):
闭环控制用,定位作用。

网友N:
换向,或者说换相;只有在直线电机作原点检测时用。

网友K:
帮助明确初始上电而未动时的电角度区间,动起来之后可以辅助确定电角度(原点)。

也可以兼作位置参考点,一般较少这样使用。

网友O:
换向而已,启动确定转子位置。精度60度。

楼主(2006-02-15):
这个传感器感应出的信号做什么用呢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2010-10-29):
不需要Hall也可以哦  呵呵

网友P(2020-04-12):
引用 网友I:
换向用,也可以使用光栅或磁栅来换向这样就不需要Hall了

推荐一下,哪家公司的产品好用,想用这个代替现在的磁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