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控装置在越南的使用

楼主(2006-02-15):
  设备配套的电控柜要出口到越南,请教各位一下,越南的电源环境与我国有何不同?我国使用的变频器、电动机、继电器接触器等等到越南使用有没有问题?有知道的请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在越南电源有两种电压:110伏和220伏,但主要使用220伏。

网友B(2009-04-25):
我是在越南生产使用高低压电控柜的,正要找国内的电控柜  我QQ:277100082

网友C:
       我们公司去年出口到越南的设备,设计标准和国内的一样,没什么区别。目前为止已正常运行一年多!

网友D:
越南的电压与中国的一样.05年有出口一套电控柜去越南调试过,

网友E:
越南,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除了古巴,均使用老大哥苏联的供配电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