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与电位器

楼主(2006-02-15):
各位 请问电阻器与电位器用什么区别.都用在什么地方.
     RV24YN   20S    B102 是电位器  还是电阻器....

谢谢 还有.电阻器有在什么地方?电位器又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http://www.dzsc.com/sell_detail.asp?id=3461

网友B:
电位器一般是指可调电阻.

网友C:
在没有弄清形状的前提下应该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变化的是电位器,还有就是电位器一般有三个接头,电阻器的电阻一般是不可以变化的,也就是说它的阻值是一定的

网友D:
电位器一般有三个接头,电阻器的电阻很多也是可调的。
电位器其实一样可以当电阻器来用。只要阻值、功率、特性差不多就行

网友E:
内部阻值不同,用的方式和厂所有区别。

网友F(2008-10-10):
http://www.tztx168.cn

网友F:
是电位器,可以用来调压,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