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变频器,比例调节,什么方法合适.

楼主(2006-02-15):
两台变频器,比例调节,就是如果A是10HZ,B是20HZ,定好这个比例.调电位器,作到同步比例.用什么方式合适.

楼主:
我不想用PLC,因为要在现场一点一点的把比例调好,用PLC修改参数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PID调节仪一类的东西,一路信号输入(最好是电阻信号),两路输出(最好是4-20MA信号),输出信号两路之间可以随意调节比例,谢谢.

网友A:
比例板ACE-04之类的,可进行同步信号的分配及调节,调节只需电位器调,你可查一下.

网友B:
做一同步控制板

网友C:
市场上有成熟的产品.叫电机同步控制器.可以随时调节比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D:
如果使用丹佛斯变频器,采购一块同步控制卡即可实现上诉功能,非常方便!!!!

网友E:
如果你的比例不是很高精度的话可采用A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输出0-10V来作为B变频器的频率调节输入,设置相关变频参数,A用电位器控制,这样就不用增加任何器件就可作为比例运行.若你比例要经常改变的话且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用一个电位器来进行分压信号.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或者干脆直接将两台变频器的V/F曲线调一下,然后用同一个控制电压加上就行 13006665862

网友G:
变频器本身可以实现,用同步控制器/PLC都可以实现.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H:
为什么不设置两台变频器的高速频率之比为1:2呢?只要设置一个参数就够了。

网友I:
同意楼上 得意见,别的不知道,我有两台台达的,就是调模拟输出,试试罢,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