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fix中怎样可以实现低级别报警自动确认?

楼主(2006-02-15):
请问ifix中怎样可以实现低级别报警自动确认?

网友A:
不是说过了吗
怎么还发帖子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
这个是我之前发的。
我试了在事件里写代码的方法,行不通。
我查了,在帮助里有这么一句话:
Whenever you change the filter or sort configuration, the Alarm Summary object updates its list of alarm. However, this change does not cause the NewAlarm event to occur.

网友A:
他的意思是,改变过滤器或者重新排序使得报警摘要对象更新报警列表,这样的操作是不会促发新报警事件的发生的。同时只要是系统产生新报警就还是会触发新报警事件。
我的理解是这样,证实的最好测试以下。
    不是说过了吗
怎么还发帖子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我已经修改了报警过滤,没有触发newalarm事件。能不能说说你试验的结果?

网友A:
上班再看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A:
使用下面脚本测试通过AlarmSummaryOCX2显示低级别报警
Private Sub AlarmSummaryOCX1_NewAlarm(strNode As String, strTag As String)
    MsgBox "ocx1"
    Me.AlarmSummaryOCX2.AckAllAlarms
End Sub
Private Sub CFixPicture_Initialize()
    Me.AlarmSummaryOCX1.CheckForNewAlarms = True
End Su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A:
为人民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B:
想要高级报警功能,可以使用EDA开发函数包来作。可以实现Almhist那样功能,加上自己的筛选和过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C(2007-01-10):
http:\\icontrol.70b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