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关于松下伺服电机的问题(一通电就自转)

楼主(2006-02-15):
我用的是A4系列的松下伺服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一通电开机它就自转(此时应该没有模拟量输入啊),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可能啊!你检测以下,有没有电压的输入,如果不是向一个方向运动而是往复运动,那就是电机的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零漂的存在,你把该接地的接地,然后用自动零漂纠正

网友C:
适当调整Pr.52参数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应该是零漂,驱动器上有零漂设定的。有正负两个方向的设定。

网友E:
零漂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F(2006-11-08):
90%以上是零漂。或者就是干扰了 量一下14号脚的电压在上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