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焊是导致汽车电瓶爆炸的原因吗?

楼主(2006-02-16):
  汽车用完后,用电动切割机对车箱切割时,电池炸开了.数小时之前对车箱烧焊而没有拆开电池桩头.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电焊机烧焊,对电池的影响多大?请大家从原理上分析一下.

网友A:
汽车蓄电池的负极其实就是和车体连为一体的,采用单线制。也就是说当你把焊机的搭铁线挂在车体上时,等于和蓄电池的负极连接了。
但是,这并不会出现烧电池的故障,也许是还有其他的地方击穿导致焊钳和电池的正极也相通了吧?
建议仔细检查和充电相关部分的电路,很可能原因就在此处。

楼主:
我也有这种看法,只是汽车在停止时,根本没有充电呀.怎会炸开了?真有点想不通.

网友B:
请仔细说一下过程.

楼主:
   数小时之前对车箱烧焊而没有拆开电池桩头. 汽车用完后,用电动切割机对车箱切割时,电池爆炸了.

网友A:
是什么焊机?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
‘用电动切割机对车箱切割时’,割到电线,‘电池爆炸了’。

网友D:
我见到过一次,电焊机烧焊引起,很少见.可能跟搭铁线放在哪有关,不知原因.

网友B:
用电动切割机对车箱切割时,’切割金属产生的密集火花散落在电瓶上,点燃电瓶内的混合气体,产生爆炸,反应方程式.  2H2+O2=2H2O

楼主:
  TO: 吴刚
 标题说了是交流哦。
   TO:毕庆民
  你的说法倒几新鲜,电池可产生可然气体?这种火花可点燃的话,电池可生产燃气了呀~~哈哈,不怕煤气涨价了。。。。。。
  如果是电焊机引起,但又不是发生在当时。。。。。。

网友B:
不要怀疑,这是电化学,
充电方程式  2pbso4+h2o=pb+pbo2+4h+2so4
放电方程式  pb+pbo2+4h+2so4=2pbso4+h2o

网友B:
是用电动切割机对车箱切割时,听到砰的一声吗?
因为氢气是爆炸极限最大的一种气体,

网友E:
呵呵~!~新鲜!!涨见识啊

网友F:
是不是电弧把电线烧了。电弧上的电流通过电瓶到地线。

楼主:
to:毕庆民
不是怀疑,搞不清这个分子式,只是从根本推测上来说,若你这种说法成立,炸电池的事应挺常见,这样,从安全设计上就是缺陷.

网友G:
不会吧??
很少见到这种情况的
我家的附近就有一家汽修的店铺,天天都看得到他们在汽车上焊来焊去的,也没听说电瓶爆炸的
他们摩托车也焊的,也没听说电瓶、油箱爆炸的
大家多多讨论一下嘛!
免得下次我火背,焊我的摩托车,给报销勒

网友H:
呵呵.头些年我就焊爆过啊..给朋友南方125焊后架.呵呵.电瓶整个炸开了.幸亏没碰到人.朋友们焊时把电瓶接地线要拿下来呵.这样安全些哦...

网友G:
长见识了,谢谢提醒

网友I:
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B:
我解释一下,电瓶冒出的气泡主要成分是氢气和氧气.爆炸的威力很大.电瓶充电时要通风禁火就是这个原因.你们可以查一下电瓶组的操作规程.电解液是密度1.28的硫酸.是强酸,腐蚀性很强.爆炸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E:
to:毕庆民
    请恕我愚钝,我们都知道,氢气遇氧气会爆炸,那是自燃(一定浓度下)。按您所说,“电瓶冒出的气泡主要成分是氢气和氧气”也许没错,但是,汽车电瓶在什么位置放置?
   小轿车在引擎盖子下方!大货车一般外置!如果是小轿车,由于电瓶在相对密闭的情况下(引擎盖子下),按您的说法氢和氧从电瓶冒出,如果达到一定的浓度会自燃,浓度不够引不燃!
   大车电瓶由于外置,也是同上!
   所以,氢氧相遇的爆炸,根本不需要外力!不用说切割火花了,浓度不够,点把火也不会炸!!
   个人理解,也许浅薄幼稚了,见笑!

网友G:
这样焊割,油箱会不会爆炸呀??

网友B:
看来大家对化学不在行.氢气遇氧气不会爆炸,是氢气和氧气的比例在他的爆炸极限之内,遇火源就有可能爆炸.燃烧与爆炸的三要素是:可燃物,助燃物,着火源.只有三个条件同时存在,才有可能燃烧爆炸.
满的油箱一般不会爆炸,但空的和有一点油的油箱爆炸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J:
老毕说的对!老兄的电瓶质量太差,没有防止两种气体混合的装置,电瓶中积蓄氢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若在电瓶附近切割或烧焊,都可能引爆电瓶,特别刚刚充过电瓶.

网友G:
可是谁又能一直保证油箱是满的呢?
我是想问如何可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网友B:
对油箱进行切割与焊接要对油箱进行清洗置换后,符合要求后,也要特别小心.

网友G:
一般的,象什么保护杠被碰坏了,排气管漏了等需要补焊的
不大可能说是,要对油箱进行清洗置换后,符合要求后,再进行的
我看我家附近的那个汽修兼摩托车维修的,就是逮到什么焊什么,也没见过出一次事故的

网友B:
这是硬性规定,执行的几乎没有.可能一千次也不会出一次事故.但一旦出现意外,就有可能以生命做代价.这种例子很多,你可以查以前全国的安全案例.

网友K:
同意毕兄的说法。
大家做电工的,有几个没违章作业过,可你出事故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和大家的专业有点距离,不过知道还是好一些.

网友(2015-04-09):
电池通过电焊机形成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