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的相序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楼主(2006-02-16):
如果用相序表测量相序,你会发现:可以测出2个A相来,当然不是一次测的结果.这样可知A相是可以自定义?

网友A:
应该是相对的吧。

网友B:
A/B/C三相是相对的。但是一但确定了A相后,其它两相的相序就是绝对的了。

网友C:
是相对的,只要找出一相,其他两相就确定了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E:
示波器上看,实时滚动的三个正弦波,不指定A,就无法确定B,C!!

网友F:
是相对的,一般按左中右,上中下排序 .

网友G:
电力系统的并网是如何做的?相序是怎么确定的?哪位朋友知道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G:
我国的相序颜色是 黄绿红。不知道国外是怎么规定的?国外电机的内引线我见过的都是不同色的.哪位朋友知道?谢谢

网友H:
我知道孟加拉国的红/黄/篮排的,R/Y/B也可.
据我所知国外大都是用这种排法的.

网友I:
应该是相对的.。

网友J(2011-07-27):
ZHRV1-08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其中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参数可调,使用方便,产品可靠。厂家电话0577-62871589

此外还有ZHRV1-08F具有输出端保护,既能保护电源端电压故障,又能保护输出端电源故障,也就是说,不管是电源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还是输出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ZHRV1-08F的输出触点断开你的启动电路,开机之前出现电压故障的话开不了,运行过程中也会立即停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力系统的并网是如何做的?相序是怎么确定的?哪位朋友知道请解释一下,谢谢.

电力系统的并网 是通过 检测 两次 网的频率 实现的,  有一个同期检测器,,  其实就是检测 电网的两侧 频率相位,和频率接近时, 合上断路器 ,就完成了 并网,  发电厂的 并网操作很多的;

网友L:
我认为 在没有指定之前吧  不一定哪根是A    但是一旦指定其中的一根为 A   作为参照物 ;那么另外两根 一个是B ;    一个是C ;  BC两相是  不能颠倒

电流由A流向B  再由B流向C  再由C流向A   如此循环,循环50次  就是50赫兹    依次类推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

网友L:
补上题  在一秒钟之内 ,

网友M:
“这样可知A相是可以自定义? ”

1、当你面对三根相线L1、L2、L3时,如果检测结果是A-L1、B-L2、C-L3;

2、这时可以定义C-L1、A-L2、B-L3,B-L1、C-L2、A-L3;

3、所以是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M:
4、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配电盘时,当电源进线的A-L1、B-L2、C-L3确定之后,所有相线的属性就是确定的,只能用一种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