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有这种小调节仪吗?

楼主(2006-02-16):
两台变频器,比例调节,就是如果A是10HZ,B是20HZ,定好这个比例.调电位器,作到同步比例.我不想用PLC,因为要在现场一点一点的把比例调好,用PLC修改参数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象PID调节仪一类的东西,一路信号输入(最好是电阻信号),两路输出(最好是4-20MA信号),输出信号两路之间可以随意调节比例,谢谢.

网友A:
可用两台智能表,如 708 ,均设置0-5V 输入,各带 4-20mA 输出模块。用同一电压作为它们的输入,输出分别在 OP1 参数中设为不同数值。
可能用单片机以数字通信方法设置更方便。
先前讨论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其实就是电机同步控制的问题,现在市场上有很成熟的技术,就是同步控制器.
可以使用一路电位器输入,几路输出,输出0-10v,而且具有反馈环节,可以分别对每一路输出做微调. 此外还可以选择针对每一路输出可以单独选择输入方式:电位器/按钮点(脉冲)输入等

网友C:
可以用一台宇电AI708/808来实现,输入规格选择电压输入,0-5V输入。主输出和辅助输出各带一个电流模块X3或X5。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D:
不用钱,把变频器一个的给定设定为5V满输出.另外的给定设定为10V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