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工程师CHV CHE问题

楼主(2006-02-16):
    请问:在使用过程中有发现显示转速不稳定,CHV通过调节P3.08速度滤波时间可以使速度稳定下来,但是用CHE的时候转速不稳定,能用什么方法使其稳定下来,因为使用中是调节转速为参考的,所以必须稳定下来,请给答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频率在什么频段、波动有多大。使用CHE产品在用开环矢量功能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根据频率的大小调节速度环1和速度环2的PI值,可以将电流增益值加大些,将积分值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