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变频器在低频时性能不稳定时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6-02-16):
    在变频器的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变频器在低频时,特别是30HZ以下时电流波动大,而且严重时电机抖动厉害!!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啊?

不甚感谢!!!

楼主:
还请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A:
看是什么变频器,有些矢量变频器做的好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下无我在 2006-2-16 9:27:00 发表的内容:
  看是什么变频器,有些矢量变频器做的好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通用型的变频器,你能不能介绍一种啊?谢过

网友B:
 调调转矩参数看看呢?

楼主:
转矩也调过,没有效果啊?

网友C:
有可能是变频器已经有问题,如三相电压不平衡,V/F曲线参数也要检查是否合理。

楼主:
李老师,变频器是新机器,调试了很多种方法也无法解决!调转矩,变载波频率,都没有办法呀@@,变频器一在低频下运行就头痛

网友D:
载波增加一试

楼主:
载波增加收效甚微!!

网友E:
这样,你把AVR功能取消,电流波动会小点.
你把VF曲线10-30HZ之间的电压调低点可以减小电极抖动.
这是基本方法,还有其他不一般的方法.

楼主:
谢谢,自动稳压功能没有使用,V/F参数调整了很多次也没有找到最佳点.除了以上几种方法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F:
用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可以解决低频不稳定的问题
24服务热线:13352837706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电流抖动一般是由于变频器控制软件的电机模型建立得不准确,电机参数不准,在负载波动时造成的,也与变频器本身的控制方式有关.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更换高性能变频器才能解决.优利康变频器就是一款高性能的通用电流矢量型变频器,精确的自学习功能可以准确地测出电机参数,在数控机床的应用中,0.5HZ时已非常稳定的运行.服务热线:0510-85161132

网友H:
自学习功能一般还是要用到矢量变频才有效,针对这种通用的变频器确实很麻烦,不过在30HZ时出现这么明显的状况,功率上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I:
请不要用面板或数字信号来调速,应该采用模拟量。若使用的是矢量变频器用矢量控制;若使用的是V/F控制建议加电抗器

楼主:
变频器输出电流抖动一般是由于变频器控制软件的电机模型建立得不准确,电机参数不准,在负载波动时造成的,也与变频器本身的控制方式有关.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更换高性能变频器才能解决.有道理!

楼主:
不过目前不想换变频器,是台大机器啊,换一台矢量变频器不会很贵?
用的国产变频器,支持国货嘛,还有其他措施没有??

网友C:
变频器型号?参数是否有初始化?

楼主:
忘了说一句,特别是电机在空载的时候电流波动更大,抖动大,有负载就好一点

网友G:
如果空载时波动更大,有可能就是V/F曲线设置不良,低频时电压太高,造成电流太大,变频器内部限流造成波动.矢量变频器能根据电机负载情况自动调整输出电压,特别是闭环矢量控制时,变频器能根据电机的转差率控制电机的输出力矩,及时响应负载的变化.如果有可能建议更换高性价比的优利康变频器,这款变频器的价格已接近国产变频器的价格.联系电话:0510-85165393

网友J(2007-07-31):
试试安川变频器
安川G7采用三电平控制,高性能矢量控制
联系电话:021-51811061*102

楼主(2008-03-07):
看样子通用变频器只有通过调整V/F来搞定了,谢谢优利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