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千瓦以上的电机必须采用星形-三角转换启动吗?

楼主(2006-02-16):
请问国家有规定过10千瓦以上的电机必须采用星形-三角转换启动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吧!再说十千瓦的功率属于很小的了!

网友A:
我们单位用的一台110千瓦的电动机都是使用的直接起动.

楼主:
没有规定吧,10KW的电机的功率不大啊,可以直接启动,软启动,星三角启动,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没有见过详细的规定,好象没有这方面的死规定 吧!!

网友C:
一般启动要根据情况,根据电机的启动特性,比如是电动机还是风机等等,有时30kw的电动机都可以直起,但是22kw的风机就需要考虑星-三角启动或软起

网友D:
 一般启动要根据情况,比如轻负荷的电机没有必要用星形-三角转换启动,重负荷的电机就要用星形-三角转启动了,还有就是像风机启动时间比较长的设备就要用到星形-三角转启动了

网友E:
一般启动是根据电网和负载还有就是电机本身特性,来决定的!

网友F:
只要你的变压器够大,各方面承受能力都够的话,理论上讲都可以直接起动!不过,太大了危险!!!建议55KW以上都采用降压起动。

网友G:
风机一般不是轻负载么,怎么他也用星-三角转换呢。

网友H:
to:二把刀电工
  " 风机一般不是轻负载么,怎么他也用星-三角转换呢"。
你说的????

网友I:
大电机要降压启动,以减少对电网冲击.

网友J:
视情况而定,一般10KW直接启动!

网友K:
快快乐乐:
    请教一下:软启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J:
软启动就是降压启动!

网友L:
我们这的45千瓦的电动机都是直接起动

网友B:
楼上说的超过是10KW直接启动应该是有前提条件的,例如:45KW直接启动的话,它可能有专用的变压器,也可能不是频繁启动!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不必一定要星---角,也可以用自耦降压启动等其他降压启动法!

网友M:
变压器够大?应该有多大?怎么算?

网友N:
没有这个必要吧,要根据情况而定。我们这儿的10KW的都是直接启动的,22KW的是星-三角起动。

网友O:
要看用到什么地方,我这11KW的液压马达是直接启动,而7,5KW的热油泵马达则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P:
一般13KW要用星三角启动吧!
不过没有规定

网友Q:
没有特别规定,我有一台JR116-6 95KW的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R:
只要电网容量够大,电机启动时的负载冲击不会造成变压器的电压波动太大,就没有问题,有个算法,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网友S: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就没问题

网友T:
公司一台160KW的直接启动。

网友U:
要看看它的供电容量了!

网友B:
电动机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可以直接启动:
1、容量7.5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电机与变压器》

网友B:
有些下标从文档复制过来就不好用了,将就着看吧!

网友V:
说得非常正确!

楼主(2007-07-06):
有谁回答我20KM的电机用几大的电线和几大的继电器啊?怎样计算?

网友W:
20KW电机40A电流 用63A~100A接触器  40~63A热继电器
可以了吧
20KW电机哪里生产的?楼上

网友X:
有时也可点动几下

网友Y:
要看电机所带的负荷,带负荷启动而且启动速度慢,就用星转三角,快启动就不用

网友Z:
   看一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和负载的工作性质,工作性质不同启动方式也不相同.

网友AA:
   我们75KW的电机全部是直接启动

楼主:
20kw的电机怎样计算几a电流啊?

网友AB:
没有这个规定啊

网友AC:
经常到处走走看看,学习学习

 有时候负载启动也是直接起动的好啊。11KW的塑料破碎机卡死了,直接启动时只要把大块的拿出来,就OK。星——三角的你得掏的干干净净,很烦呀

网友AD:
软启动也可以啊

网友AE:
这个不一定,是否决定要用软起或者星三角还是降压启动不是光看电机功率大小的,而要看所用场合变压器功率及电机功率来决定,有一个公式我忘了,不过,我可以确定.当电机功率高于变压器功率20%.禁止采用直接启动,否则会影响其他用电器的正常工作.至于选用什么启动方式就要看客户或者厂家了,有钱人用软起.没钱最好就用星三角.

网友AF:
第一,要看电网容量和负载特性,要保证直接启动产生的大电流对电网不造成冲击,不对相邻的其它设备造成影响。
第二,就算大于10KW不能直接启动,也不一定非要星三角启动。限制启动电流的方法很多的,可以自偶变压器启动,延边三角形启动,用变频器启动,软启动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