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CO是如何解释啊?本人理解不到位

楼主(2006-02-16):
本人看了使用大全,但书上没有对BICO的翻译及解释,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bico 表示位连接器,只有两种可能,0和1

网友B(2006-04-01):
BICO是自由连接,简单的说就是自己给输入输出端子重新定义功能。具体的可以去西门子官方网站看看,那里讲的很清楚。

网友C:
内部互联技术BICO也称为自由交换技术,是一种将输入输出相结合在一起的设置方法,通过BICO功能的设置,使变频器的内部功能互联,从而在输入(数字、模拟、串行通讯等)和输出(变频器的电流、频率、模拟输出、继电器输出等)之间建立一种布尔逻辑关系。
http://www.futeauto.com/BICO.rar

网友D:
楼上的,谢谢,我正为此烦恼

网友E:
开关量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