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2-16):
 请教各位高手,你们所说的"一拖三"是什么意思?
1。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同时控制三台30KW的电动机
2。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控制三台90KW的电动机,但同一时间只有一台电动机处于变频状态

网友A:
"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控制三台90KW的电动机,但同一时间只有一台电动机处于变频状态"
是这种意思

网友B:
变频器只能在工作状态下运行一台设备。其他设备以工频的方式运营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不过这样好像应该是"一拖一"呀,那么什么才是"一拖一"呀,请举例说明

网友C:
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控制三台90KW的电动机启动,但同一时间只有一台电动机处于变频状态

网友D:
一拖一???
就是一台拖拉机挂一个车厢!!

网友E:
一拖三又叫3泵轮换变频控制,当一台水泵供水不够的情况下,第二台自动投入系统供水,如果2台仍然满足不了需要,第三台自动投入系统,设计好的三泵轮换,可以做到开始任意启动其中一台。一拖一,就是一个变频器带一台水泵。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同时控制三台30KW的电动机,就是三台30KW的电动机并联接到变频器;可是在选型时必需把变频器的容量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