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与力控通信奇怪问题

楼主(2006-02-16):
用台达ES的plc做监控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通信问题,一条总线上有3台PLC,上位机位力控通用版的组态软件,PLC里面原来写有通信代码(modrd),但这些代码永远不会被执行,包括通信参数初始化也永远不会被执行,当这些永远不被执行的通信代码存在的时候,力控这边显示通信错误,当把永远不执行的代码删除,通信恢复正常,请问这是力控的毛病还是PLC的毛病?

网友A:
上位机和PLC是否都使用COM2口(RS485),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上位机用COM1口,则不应该如此

楼主:
上位机为远程,无法使用PLC的COM1!而且我上位机为主站,所有plc为salve!

网友A:
一旦在PLC程序中使用MODRD等指令,那末COM2就作为主站进行通讯,而此时上位机也对PLC进行读写,所以造成通讯冲突,只要删除类似指令即可正常,另外你使用MODRD等指令是要对何设备进行访问?可用其他方式完成

楼主:
1.MODRD原来是读取总线上另外一个PLC数据的(上位机脱机时)。
2.这些通信代码永远不会被执行的,包括通信参数的初始化!就是这些跟通信有关的代码是不会被程序执行的,是否只要有这些代码存在不管是否执行,PLC就把自己作为主站进行通行吗?

楼主:
问题100%存在,大家可以下载力控通用版本(3.62.0.1),台达驱动(2005-01-21版本驱动,力控网站)来试一试,写一段永远不会执行的通信代码,然后运行plc,力控这边肯定会报通信故障!

楼主:
难道中达也没人知道?

网友B:
我已经回复你email了,肯定与那段代码有关系的,还是把程序发给我们看一下吧。

网友B:
你好,刚刚做过测试,由于RS232/RS485模块不太好用,这个试验做起来比较费劲。我做了2个试验。
1、台达HMI与EH PLC。我用台达HMI通过RS485与EH PLC通讯,然后将你发来的程序X10启动,HMI并没有出现通讯不正常的情况。我分析是数据量小,即便此时EH RS485通讯口又做主站又做从站,也通讯正常。
2、之后我用组态王6.5与EH PLC通讯,同样是PC控制PLC,PLC同时启动X10,通讯也正常,没有出现中断的现象。
这个试验与你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没有用力控的软件和ES的PLC。由于我这里没有发现错误,所以不能解释你说的问题。
您可以做这样的试验:
换组态王的软件,如果通讯正常,说明力控的软件有问题。如果通讯不正常,可能是PLC测的问题。之后在用力控去连EH PLC,如果没有问题,基本可以断定是那个ES本机或者韧体有问题;如果不正常,那还是说明问题就出在力控的软件上。
你也可以来我们公司做测试,大家一起分析结果

网友C:
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