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使用Modbus库实现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06-02-16):
感谢xiaolifeidao提供!
S7-200使用Modbus库注意事项
1.使用Modbus库指令,一定要分配库内存;
2.分配的库内存范围一定不要和可读取的内存范围有重复的地方,否则初始化不成功。
帮助:MaxHold参数设定供Modbus地址04xxx使用的V内存中的字保持寄存器数目。例如,为了允许主设备存取2000个字节的V内存,将MaxHold设为1000个字的数值(保持寄存器)。 HoldStart参数是V内存中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该数值一般被设为VB0,因此HoldStart参数被设为&VB0(VB0地址)。其他V内存地址可指定为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以便在项目的其他地方使用VB0。Modbus主设备可存取V内存MaxHold个字数,从HoldStart开始。 如果HoldStart设为&VB0,MaxHold设为1000,即Modbus主设备可存取V内存从VB0开始,可存取1000个字,2000个字节。则库内存的开始地址一定要从2000以上开始,否则初始化不成功,返回错误代码为5,即“保持寄存器与Modbus从属符号重叠”。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S7-200使用Modbus协议确实没做过,能否举些实际的例子讨论?
AB PLC500有使用Modbus协议做过,但不知两者是否有相同之处?

网友B(2007-11-11):
谢谢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 先上来看下前辈们有啥经验的 遇到问题再来请教,谢谢了

网友B:
MODBUS RTU通讯协议在S7-200中的应用 说明:其中T为S7-200中的缓冲区起始地址,即HoldStart。 如果已知S7-200中的V存储区地址,推算MODBUS地址的公式如下: MODBUS地址=40000+(T/2+1) 其中T为偶数。 请教下高手,我是做个S7-200从站的,主站别人已经做好,这个表中的数据设置我需要做吗?

网友C:
都是自己写的不知刀西门子也有MODBUS协议库!
是不是还的装个甚么东东

网友B:
是自带的库里面的 没有的话就再下个补丁装下

网友B:
如果HoldStart设为&VB0,MaxHold设为1000,即Modbus主设备可存取V内存从VB0开始,可存取1000个字,2000个字节。则库内存的开始地址一定要从2000以上开始,否则初始化不成功,返回错误代码为5,即“保持寄存器与Modbus从属符号重叠”。
是不是意味着,VW0-VW2000之间的V存储区只能供给MODBUS通讯使用。PLC编程的时候需要使用V存储器时,需要从V2002.0向后选取

网友D:
收益良多

网友E(2008-01-23):
有没有人做过s7 200的 modbus tcp/ip通信?

网友F:
做从站时,vb的modbus地址是如何得到的?用程序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