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补偿

楼主(2006-02-16):
各位朋友: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正常生产时电容补偿柜工作正常,功率因素维持在98%,当停产时功率因素降至49%,请问当负载较小时如何能够提高功率因素,谢谢

网友A:
使用自动功率补偿装置.

网友B: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负荷过小时,自动补偿是起不到作用的.在电压允许的情况下按变压器容量的不同计算手动投入少量电容,对变压器的变损进行补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两种说法

网友E:
用电少的时候可以不用补,补的话也节约不了多少电。
如果一定要补可采用带有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补偿装置进行补偿,电容的投切是自动跟踪功率因数 的大小的,不过负载变化太快这个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F:
负荷过小时,可以采用手动补偿方法进行补偿

网友G:
负荷过小时,自动补偿起不到作用手动补偿

网友H:
自动无功功率补偿有电流要求,电流太小不会自动投入的,因为这样容易出现过补偿。

网友I:
停产时应该只是低压用电吧,可以装低压电容补偿。

网友J:
同意WUHUI的观点,我们公司的自动无功补偿装置就是这样的我已经自己手动补了3个月了.想了很都办法都没用啊,得到的回答就是国产的补偿装置差,(不要一棍都打死吗)没办法给我们装柜子的是电力局的三产.最气人的是我们终于投产了吧,我总可以歇歇了.但他又过补,说具体点就是不切.哎烦啊!我也不是很懂,问我电力局的同学,他也不懂.谁能告诉我,如果过补会怎样罚款.我们因为无功的问题已经别罚了很多了.

网友E:
 用电少的时候可以不用补,补的话也节约不了多少电。
如果一定要补可采用带有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补偿装置进行补偿,电容的投切是自动跟踪功率因数 的大小的,不过负载变化太快这个也是没有用的。
过补的话可以把延迟时间设置短一点,大约3S

网友K:
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真的无人能解决?比如将电容柜控制设置为两套方案,小电流时自动启动另一套方案。

网友L:
我们做的都是高压大负荷的无功补偿,一般来说在负荷小到一定程度(由设计院、厂家和我们一起定)的时候,减小无功补偿的量或者干脆退出无功补偿,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

网友C:
  以上问题未必不能解决!
  首先要了解实际的用电问题,再次了解本身原有的补偿问题,最后还要清楚供电的计量问题.这几个问题包容了很能多数据,一时也说不清,大至分柝如下:
  工厂正常运作时,母线电流较大,采样互感器(要与实际电流相配)二次电流送达到自动控制器的数据较准确,且此时无功电流相对较大,电容器会正常投入.
  工厂不正常生产时,母线电流过小时,同样互感器二次电流过小,控制器接收的数据误差会变大,可能会拒动;也有可能此时无功功率达不到电容的容量而控制器拒动,因为每路电容都有一定的步长,而为了防止投切震荡,控制器都会加设低无功封锁功能.若电容容量采用小单位,多路数,当然理想,但不经济.
  控制器的控制物理量及方式非常重要.以前采用的多是以功率因数为物理量,易导至投切过频.宜用无功电流/无功功率为控制物理量的,也可以用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复合控制方式的.通常厂家生产的多是循环投切方式,在投入的中途遇到低无功时,由于电容容量过大而不会投入;可以改用循环加编码投入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也是采用优先投入,前几个电容容量顺序按倍增大,后面的电容统一.前面的可用小至几个千乏,可对低无功补偿.
  对于设备起停过快的可选用动态补偿,能在一个周波内作出反应.
由于供电的性质不同,电能表的安装位置与力率要求也不同.一般的独立配变且负荷容量160KW以上的用电户,计量在高压则且会配置电子计量表.因为电子表会在一个较短时间区内对用电情况统计,短时过补与欠补都已在记忆中,一个月的累计与机械式的一个月累计简直是两码事的数据.且高压计量对变压器的变损等也作统计,而控制器的采样互感器在低压侧,本身统计的无功并没能对变损包容,低压侧的功率因数表值不代表是高压侧的电子表的功率因数值.
  变损的补偿,在电压许可时可采用变压器容量的7%左右固定投入电容.
  以上方法在多个工厂累试成功,但只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现场一切.

网友M:
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动态无功补偿!瞬态采样补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啊尔卡斯在 2006-2-24 12:50:00 发表的内容:
  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动态无功补偿!瞬态采样补偿!
--------------------------------------------------------------------------------------------
动态补偿要经自动补偿控制器输出直流控制信号,怎么手动呀?

网友N(2012-01-01):
低压无功补偿是按变压器容量来补,还是按实际负荷来不呢?现在我的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实际最大负荷550KW左右。

网友O:
调低设定的电流值!!!!!!!!

网友P:
按变压器容量---设计补偿柜

按实际负荷-----投切

网友Q:
无功补偿实际上是提高了系统的电压,如果在负荷低的时候无功的使用就比较低,在这个时候再进行无功补偿的话就会将系统的电压升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无功补偿实际上是提高了系统的电压,……

“无功补偿实际上是提高了系统的电压”,无功补偿使得电路电流减小,线路压降损耗减小,线路端电压有所提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如果在负荷低的时候无功的使用就比较低,在这个时候再进行无功补偿的话就会将系统的电压升高。

1、“如果在负荷低的时候无功的使用就比较低,在这个时候再进行无功补偿的话就会将系统的电压升高。”,这是过补偿造成线路容性无功电流增大, 系统的电压升高;
2、感性电流的磁势和容性电流的磁势相反,感性电流对电源主磁通起去磁作用,使电源电压形成下降的外特性;

网友R:
3、容性电流的磁势和感性电流的磁势相反,容性电流对电源主磁通起增磁作用,使电源电压形成上飘的外特性;

网友S:
这个问题,既然楼主这么清楚,负载大的时候,功率因数可以补偿到0.98,而停产时功率因数只有0.49.楼主应该进一步记录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我们知道功率因数是功率因数角的余弦,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就是无功和有功的比值。功率因数低说明功率因数角大,也即无功高有功相对低。如果楼主的功率因数显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分析:

1、当有功和无功相等时,功率因数角为45度,功率因数为0.707;

2、负载大时,功率因数补偿进行电容补偿刚好可以补偿工厂电动机等感性负载,功率因数角减小,功率因数提高到0.98(这个值设定太高对补偿电容寿命不利)。

3、我们要知道电机功率因数一般在0.77---0.83之间,进口电机可以达到0.87,我见过西门子电机标为0.91的,所以一般工厂即使不进行补偿,功率因数也在0.7到0.8,不会低到0.49.

4、当工厂停产时,由于电机等主要设备停止运行。如果办公还在运行,也不过是照明、空调、电脑、传真机、电话等,即使不补偿功率因数也应该有0.8.但是功率因数补偿主要针对正常负荷,负荷太小是不仅补偿不了,因为补偿本身产生无功,所以可能使功率因数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徒费电。

5、在此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停产的时候关掉补偿柜。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负荷太小是不仅补偿不了,因为补偿本身产生无功,所以可能使功率因数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徒费电。5、在此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停产的时候关掉补偿柜。

1、负荷减小,补偿容量没有减小,出现过补偿,功率因数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

2、所以必须检测负荷的无功电流,进行动态补偿,要避免过补偿的现象;

网友S:
回答完正题,发一点感慨。这一行干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困惑。这一行是需要逻辑推理和实例印证的,比如马达烧毁,你一定会想为什么烧呢?之后按照各种可能:1、2、3、。。。去查,最后得到结论。现在的电气维修人员常常不能描述故障现象。像楼主清晰表述的问题,竟然回答得一踏糊涂。看到楼主的问题,首先要问这个问题表达的清楚吗?基本清楚,数字不应用98%、49%而应是0.98和0.49,但是不影响回答问题。第二要问楼主的数据正确吗?假定正确。第三要问功率因数怎么会是0.49而比电机功率因数还低?有可能吗?最后要提出简单的处理方法。大家应该注意我并不保证我的看法符合实际。但是每一个步骤你都可以用“是”和“不是”回答。技术问题是需要讨论的,而不是强说教,教是教不会的。只有“想”并“做”才能够学到真知识。我们不是搞哲学论坛,这个论坛也不应该有笑话(不是说不能说笑话,而是任何一个技术问题都要严肃对待)。我们知道的太少,牛顿之后有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说他是站在牛顿肩上,而不是将牛顿踩在脚下。像PWM技术和矢量控制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主要厂家都采用这些技术,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懂,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R:
“单位正常生产时电容补偿柜工作正常,功率因素维持在98%,当停产时功率因素降至49%”

1、楼主说“停产时”功率因数降至49%,与正常情况下变压器负荷减小时,功率因数不会剧烈下降的实际相违背;

2、所以楼主的问题,只能用过补偿来解释;

网友R:
3、如果楼主的补偿机构是自动补偿机构,应检查自动补偿机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以上问题未必不能解决!  首先要了解实际的用电问题,再次了解本身原有的补偿问题,最后还要清楚供电的计量问题.这几个问题包容了很能多数据,一时也说不清,大至分柝如下:  工厂正常运作时,母线电流较大,采样互感器(要与实际电流相配)二次电流送达到自动控制器的数据较准确,且此时无功电流相对较大,电容器会正常投入.  工厂不正常生产时,母线电流过小时,同样互感器二次电流过小,控制器接收的数据误差会变大,可能会拒动;也有可能此时无功功率达不到电容的容量而控制器拒动,因为每路电容都有一定的步长,而为了防止投切震荡,控制器都会加设低无功封锁功能.若电容容量采用小单位,多路数,当然理想,但不经济.  控制器的控制物理量及方式非常重要.以前采用的多是以功率因数为物理量,易导至投切过频.宜用无功电流/无功功率为控制物理量的,也可以用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复合控制方式的.通常厂家生产的多是循环投切方式,在投入的中途遇到低无功时,由于电容容量过大而不会投入;可以改用循环加编码投入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也是采用优先投入,前几个电容容量顺序按倍增大,后面的电容统一.前面的可用小至几个千乏,可对低无功补偿.  对于设备起停过快的可选用动态补偿,能在一个周波内作出反应.由于供电的性质不同,电能表的安装位置与力率要求也不同.一般的独立配变且负荷容量160KW以上的用电户,计量在高压则且会配置电子计量表.因为电子表会在一个较短时间区内对用电情况统计,短时过补与欠补都已在记忆中,一个月的累计与机械式的一个月累计简直是两码事的数据.且高压计量对变压器的变损等也作统计,而控制器的采样互感器在低压侧,本身统计的无功并没能对变损包容,低压侧的功率因数表值不代表是高压侧的电子表的功率因数值.  变损的补偿,在电压许可时可采用变压器容量的7%左右固定投入电容.  以上方法在多个工厂累试成功,但只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现场一切.

精!

网友U:
电容器分组,根据不同负荷情况自动投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