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谁有测量电阻的采集卡啊

楼主(2006-02-16):
谁能提供测量电阻的采集卡啊,有介绍资料最好。

网友A:
好像没有直接测量的板卡,一般都是通过电路完成。但是有专门的仪器。

楼主:
有没有在产品通电220V时同时测电阻的仪表啊。

网友B:
08AI_RMod电阻量输入模块介绍:
http://www.autoyx.com/IOAsm/08.htm

网友C:
数字万用表测不就行了

网友C:
科日新 K-804板是热电阻调理板,板上有16路热电阻信号调理放大电路,每路信号独立放大10倍,非常适用于工业现场热电阻测温系统的信号处理。
2、 主要技术指标:
输入通道数:16路 三线接法
输出电压:0~5V
适用热电阻:任意(出厂标准:Pt100)
测量电阻变化范围:任意设定(出厂标准:0~200℃)
Http://www.krxgk.com

网友C:
科日新 K-804板是热电阻调理板,板上有8路热电阻信号调理放大电路,每路信号独立放大10倍,非常适用于工业现场热电阻测温系统的信号处理。
2、 主要技术指标:
输入通道数:16路 三线接法
输出电压:0~5V
适用热电阻:任意(出厂标准:Pt100)
测量电阻变化范围:任意设定(出厂标准:0~200℃)
Http://www.krx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