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温度控制方式设计

楼主(2006-02-16):
请教:用温控器,固态调压器和电位器设计一个两种加热方式互相转换的加热电路。1:用电位器串联温控器的继电器输出端,接在固态调压器的输入端,来调解加热棒电压和控制加热棒的通断。(一个温控器控制8个加热棒)2:用温空器直接接在固态调压器上,不用电位器,通过温控器的输出来控制加热棒的通断。(一个温控器控制一个加热棒)我的问题:一:温控器必须用继电器输出方式吗?模拟输出和电压脉冲输出不行吗?二:温控的输出端可以直接接在固态调压器上面吗?是不是这样就相当于接电位器时将输出电压调到最大。三:如果用温空器的继电器输出方式,它的机械寿命只有10万次,是不是太少了,温空器的输出周期大概是10秒,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温控器接固态调压器,固态调压器驱动加热棒,这种方式比较可靠.至于控制方式,有手动(电位器)和自动两种.输出接线其实不变.

楼主:
而我现在是必须设计两种加热方式互相转换,除了你说的这中加热方式外,还要有一种,就是用温控器直接接在固态调压器上,这样可以吗,这两种加热方式中温控器都要用继电器输出方式吗?特别是第二种加热方式,这样接线可以吗?

网友B:
两种加热方式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同一设备?

楼主:
是同一设备,区别是第一种是一个温控器控制8个加热棒,第二种是一个温控器控制一个加热棒!
我现在就主要怕接线方法对不对,还有使用寿命问题!

网友B:
控温范围、精度要求?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温度控制器,一般来讲温控器都是使用脉冲控制通断的方法来进行加热或冷却的,常见的都是晶体管带固态继电器,向楼主说的那种普通继电器类型的使用寿命都比较短.使用脉冲控温是比较精确的,模拟量调压来控温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发生过冲的现象,由于没有见过模拟量控温的方法,也只是在下的猜测.

楼主:
我的设计是用在塑料封装系统上面的,控温精度比较高!
我原来就是电压脉冲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现在更改是因为空间的问题,因为原来两种方式转换是用的自己设计的电路板,有8块,所以这次就想去掉电路板,用固态调压器来实现(因为一个温控器控制多个加热棒的时候,为了能保持温度平衡,电压要可调),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啊,还有我上面的接线方法可以吗?没有人这样用过吗?
我主要是搞PLC程序设计,电气元器件用的比较少,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D:
第一种接线方法可以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器。第二中方法中可以不用固态继电器而改用接触器由温控器控制接触器,这样的话也可以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器,在选用温控器时最好选用精度高的温控器

楼主:
我把温控器直接接在固态调压器上不行吗?这样比直接接在接触器上还要安全点!

网友B:
温控的输出端可以直接接在固态调压器上面,不用电位器。
“同一设备,区别是第一种是一个温控器控制8个加热棒,第二种是一个温控器控制一个加热棒!”——只要一台仪表就够了。需要分别做自整定并记下整定参数。切换负载时改变参数就可以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

楼主:
楼上是否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您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方法,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器件可以由您来提供,我一台机器上面是32点,一年大概有个一百台机子吧!

网友B:
“切换负载时改变参数就可以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补充:改变参数的过程也可以由单片机完成。

网友E(2007-09-22):
很简单直接用电压输出型的温控器接SSR就OK了.比如FUJI的PXW-4的就是很经济型的,控温也很精确.

网友F:
这个基本电工都会啊,楼主是不是在考我们的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