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S7315问题

楼主(2006-02-16):
最近巡检设备发现,其中一个西门子S7-315CPU上的SF指示灯变红色,看说明书说是“组错误:CPU内部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块错误”,请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STEP去读它吧,直接看问题说明就知道了。你这么说,没人回答的了

网友B:
在线诊断一下吧!

网友C:
硬件有故障!

网友D:
sf灯亮可能是ob块有错

网友E:
用STEP去读它吧,在线诊断一下吧!

楼主:
是OB122出错。主要是I/O有问题。多谢各位了

楼主:
ob122,module access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