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塑料焊接机严重过流

楼主(2006-02-16):
高周波塑料熔接机严重过流,请指教原因。

网友A(2007-01-11):
你的熔接机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估计应该是电子管的吧?

网友A:
那就换功率电子管,很贵的.

网友C:
电容的问题

网友D:
我这里也是
有时是电子管内部短路或电子管老化造成自激振荡电路停振
为了保护电子管,外加了1个DZ47-60 C20(实测14A)保护,当电子管停振引起过流后断路器跳闸
原因也没有查清除

网友D:
我的电子管要1800大洋,4KW焊机

网友E:
你的高周波熔接机没有过流保护吗???正常的超过3KW的就有过流保护了,过流是很伤管子的,建议加装过流保护,同时换成TOSHIBA的管子,功率大,稳定,寿命长.请问你们公司最大的熔接机是多少KW的?
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D:
我的邮箱zzyog@tom.com
QQ475761006
有过流保护,但有时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