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系列PLC经典问题解答

楼主(2006-02-16):
1: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771X0上Appl灯亮,是什么原因?怎样使之熄灭? NOE模板如果发生过系统崩溃,就会在模板内部创建一个记录文件,并且NOE模板上的Appl灯亮。要想使之熄灭,用IE浏览器进入NOE模板,进入NOE Diagnostics,再进入Crash Log File Diagnostics,崩溃信息会显示出来,点击“Clear Crash Log File”,就可以清除这些崩溃信息,Appl灯也会熄灭。

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楼主:
2:如何获得Quantum内部的一些系统状态?以及RIO分站或DIO分站每个I/O模块的状态?
   在Concept中如用IEC编程,可通过功能块PLCSTAT获得Quantum内部的一些系统状态,此功能块的输出PLC-STAT包含了11个字,RIO-STAT包含了160个字,DIO-STAT包含了106个字,注意此功能块的输出DIO-STAT仅与RIO分站上的状态信息相关,而不是DIO分站上的信息。
   要获得某个RIO分站或某个DIO分站上I/O模块的状态,可分别用功能块RIOSTAT或DIOSTAT。

楼主:
3:Quantum中断锁存模块140HLI34000能用于双机热备系统中吗?Concept中用IEC编程,有中断指令吗?

   中断锁存模块只能用于本地机架,不能用于RIO或DIO分站上,故不能用于双机热备系统中。Concept中只有984LL中才有中断处理指令,Quantum中断有基于硬件的中断和基于定时器的中断,所有中断指令在984LL/Fast I/O Instructions下。IEC中无中断指令。

楼主:
4:配置Quantum远程I/O(RIO)时,主要应注意什么?

RIO结构基于S908的I/O联网,传输介质为同轴电缆,配置时应注意:
1:RIO最多可有31个分站。

2:每个RIO分站,最多64个字输入, 64个字输出。此字数限制包括了离散量和模拟量。

3:RIO不带中继器的传输距离为4572米(15000英尺),如使用光纤中继器,网络总长能到13公里。

4:Quantum双机热备支持RIO结构。

楼主:
5:如果连成双冗余MB+网, 则对CableA和CableB在长度上有没有要求?

   为了减少双冗余MB+网同时被干扰或同时被损坏的机会, 建议用户CableA和CableB分开跑线, 且系统对CableA和CableB在长度上也有要求, 即在MB+网路上的任何节点间CableA和CableB的总长度差不得大于500ft (150m). 例: 如果MB+网路上的节点1和节点6间CableA的总长度为200米, 而CableB的总长度为100米,200-100=100<150m, 符合要求。

楼主:
6:Quantum远程I/O如果分布于主站的两个方向,是否可行?

可行。常见有两种方案:

1: RIO处理器上有双电缆端口,在每个RIO分站适配器上有一单电缆端口,这样从RIO处理器的两个电缆端口有两个线性的电缆沿着分开的路线至不同的远程分站装置。干缆的长度和在每一根干缆上的分站数目在这种双电缆系统中不要求保持平衡。在大多数情况下,该两条线路的安装可看作是两个独立的电缆系统。但必须注意在两条线路上的分站总数不得超过由PLC支持的最大分站数目,在两条干缆上的每一个分站要有唯一的RIO网络地址。

2:采用光纤中继器的光缆拓扑结构也可实现RIO分站分布在主站的两个方向。详细拓扑结构可见《Modicon远程I/O设计和安装手册》。

楼主:
7:在MB+网络或DIO网络中,最多安装几个RR85中继器?

   最多三个RR85中继器,把网络分成四段,每段距离不超过450米,这样以双绞线传输的网络距离能达到1800米。

楼主:
8:对Quantum PLC,如何配置MB+光纤网?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可使用CPU上的MB+口或NOM模板,通过光纤中继器490NRP25400或490NRP25300,组成MB+光纤网。另一种方案是直接使用MB+光纤模板140NOM25200,由于NOM25200内置MB+光纤通讯支持,不需要连接光电转换器,可直接连光纤。

共有四种拓扑结构:Point-to-Point(点对点)连接,Bus(总线)配置,Star and Tree(星和树)配置,Self Healing Ring配置。其中Self Healing Ring配置具有上述配置的所有优点以及具有冗余的特点。环上任两个Quantum模板之间的断开连接将自动地将网络重新配置成总线配置,并继续通讯。

9:用Quantum扩展模块140XBE10000扩展本地I/O时,能增加本地I/O的输入,输出字吗?

不能,加了扩展模块后,两个机架的本地I/O的输入,输出字仍为64字输入,64字输出。
但对于离散量较多的系统,使用扩展模块,能大大增加离散量的点数,而省去了远程I/O(RIO)分站的费用。例如不加扩展模块,一个16槽的机架如都配32点的离散量模块最多能带14X32=448个离散量I/O,加扩展模块后,两个16机架的系统最多能带13X32+14X32=864个离散量I/O。故对于离散量较多的系统,如本地I/O机架不够用,可考虑用扩展模块。

10:在配置Quantum和Premium,Micro时,主要必须注意什么?

在配置Quantum时,必须注意本地CPU能带的最大I/O字数为64个字输入,64个字输出。此字数限制包括了离散量和模拟量,对于离散量I/O,16点为一个字。模拟量I/O所对应的字数可在样本上或用Concept作配置时找到。所有模板所需总线电流之和,必须小于电源模板提供的电流。

Premium,Micro在作配置时,离散量和模拟量的最大数目依赖于所用的CPU,可在产品样本中找到。注意MicroTSX3721和TSX3722如带28点I/O模块,最多能配5块;如配64点的高密度模块,最多能配3块。

11:如何计算Quantum I/O模板和现场设备间的最大距离?

Quantum I/O模板和现场设备间的最大距离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X=(Uin–Uonmin)∕(Ionmin*2*Swire)

X: Quantum I/O模板和现场设备间的最大距离

Uin:输入回路电压值

Uonmin: 输入为ON时的最小电压值

Ionmin: 输入为ON时的最小电流值

Swire: 信号线的衰减 (单位: 欧姆∕米)

12:QUANTUM系列CPU处于掉电状态下,通过电池进行内存数据保存最长期限是多少?

140CPU11302 454 days
140CPU11303 238 days
140CPU43412X 238 days
140CPU53414X 119 days

13:在Interbus-S网络中有无终端电阻?

没有终端电阻. Interbus-S网络是一个RS485网络, 终端电阻是通过网络中最后一个从站实现的.在Interbus从站上有两个连接器,顶部左边的连接器将从站连入网络,顶部右边的连接器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连接其它的从站到Interbus网络,另一个功能是将网络终止.此连接器有一内置的微型开关,如果有电缆连接到此连接器,此微型开关打开终端电阻,如果不连接电缆,此微型开关将终端电阻接入网络.

14:在 Quantum 的冗余电源系统中如何进行总系统底板负载的计算?

如果在 Quantum 的机架插有N 个冗余电源, 那么总系统底板负载小于等于(N-1)个电源的容量, 例如: 如果在底板上装有2 个 8A冗余电源, 则最大底板负载为 (2-1)*8=8A, 如果在底板上装有3 个 8A冗余电源, 则最大底板负载为 (3-1)*8=16A

15:Quantum双机热备系统在MB+或以太网出现问题时,能否实现自动切换?

不能. Quantum双机热备系统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才能实现自动切换:
 主机架电源故障
 主机架CPU故障
 主机架RIO适配器故障
 主机架RIO链路故障

16:Quantum也有热起动和冷起动吗?

是的, Quantum也有热起动和冷起动之分.完全下载一个项目后的第一次起动为冷起动,除此以外的任何其它的起动均为热起动,例如PLC重新上电或PLC从stop到run都为热起动.

17:在Quantum的一个底板上可否安装两个不同的可累加电源?

可以,例如140CPS11410和140CPS11420能安装在一个底板上,累加的电流以小的电流计算, 140CPS11410的电流为8A, 140CPS11420的电流为11A,所以总的累加电流为16A.

18:在quantum双机热备系统中,能在不停止热备运行的情况下升级固件吗?

可以。必须将热备系统命令寄存器里的第12位置1。这样,就可以在不停止应用运行的情况下升级固件。

网友A(2006-03-28):
太棒了,虽然有些比较清楚,但从未这样系统总结过,看到这贴,感觉心里明朗多了,谢谢!希望以后多看到这样的贴.

网友B:
太棒了,学习中!!!

网友C:
不错,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D:
谢!很经典,希望你论著及热情永远似火一样。

网友E:
牛×,以后跟你混行吗?

网友F:
请教激情如火:
1、RIO处理器上有双电缆端口,这样从RIO处理器的两个电缆端口有两个线性的电缆沿着分开的路线至不同的远程分站装置。即可引出两条干缆。如果其中一个干缆故障会影响另一个干缆工作吗?
2、从分支器分支的分支线路有距离限制吗?

网友B:
在热备机架上能再加一个MB+的模块吗??如何做MB+的通信冗余啊??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B:
做MB+冗余的时候,CPU带一个集成的MB+口,我再加一个MB+通信模块行吗??如果加到热备机架上能行吗??

网友G:
偶还没入门!现在还看不懂这些!希望高手们以后可以赐教·

网友H:
大侠们,菜鸟求教!
我刚刚开始接触Quantum,正在研究别人的程序摸板,
出师不利,恳请赐教!
Project树的Section2 [IO_IN] 是由 FBD 完成I/O采集,
三种I/O量都被IEC_BMDI功能块做Copy转化,具体如下
DI64: 100001~100064--->400100~100103
DO32: 401501~401502--->000001~000032
AI16: 300001~300008--->403601~403608
       300010~300017--->403609~403616
为什么要全部转化成4x.0x型?数据采集又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
我才学,不知道如何下手,有资料也不会用,没看懂!
还请大家给个具体方法,比如DEMO程序什么的。
前面跟别人用Concept做过调试,但我只负责配置硬件和以太网,其他程序以及调试都是别人做的。
现在手头有个程序,但我对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都不清楚,自己想做个小程序,也没个眉目。
想学好QuantumPLC,恳请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I:
谢谢讲解!就是少,请继续!!

网友J(2006-05-23):
请教激情如火:
每个CPU只能支持64入,64出,通过MB口或者MB+口读近来的数据不用算在其中吧,这一点我还确定不了,谢谢!

网友B:
通过MB+是DIO的方式了,32入32出,MB的方式一般是用的CPU上的通信口啊,不算分站,那久没有这个限制了啊,只不过一次几十个字用得不多吧??

楼主:
to:昨日重现:
通过MB口或者MB+口读近来的数据不用算在其中。

网友J:
TO激情如火:
谢谢哦!

网友K:
TO激情如火: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21100上Appl灯亮,是什么原因?怎样使之熄灭?它会给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J:
请教激情如火:
我的PLC配置为四个11302通过NOE77100组成的一个星形网络结构,我想通过其中一个CPU去扫描其它CPU的数据,可以读取的数据量有限制吗?是不是可以有多少就扫描过来多少?对整个网络的速度影响大吗?

网友L:
请教激情如火:
我的系统配置为五个43412通过NOE77100组成的一个环形网络结构,监控系统采用MP7.0,采用C/S结构,服务器是无限点,5台操作员站,实际使用5000点,调试时出现服务器与现场站通信不正常,把环网断开组成总线型后通信正常,已正常运行二年,请教什么原因引起,是否可以组成环网。另外,使用中服务器经常死机,多数报DCOM故障,重启后正常,刚才又出现一次引起生产一片恐慌,请教什么原因,怎样避免。MP7.0是否支持双服务器热备。
谢谢!

网友M:
置顶板主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N(2006-08-13):
恩,好东西共享,不错,我顶!!!!

网友O(2006-11-24):
好极,我谢了.

网友P:
好资料,我COPY出去保存。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听说施耐德的以太网模块功能很多.

网友Q:
学习中
请教斑竹一个问题,如果冗余控制器在同一时间死机或是重启了,RIO站中的数据是保持还是复位阿?

网友Q:
学习中..................................................................
请教斑竹另一个问题,如果修改了硬件配置或系统配置,每一次下载是不是都要热启阿
?

网友R(2007-03-30):
建议版主将不相关的一概删掉,留下的应该都是精华。

网友R:
请问版主,Cencept2.6重的变量下载时提示重复调用,我只是用了"set_coil"线圈和"reset_coil"线圈,难道Cencept在升级到2.6后连简单的置位复位都不能用了吗?这样程序做起来不太麻烦了吗?

网友S:
恩:收益非浅 我顶顶~~~~~~~~~

虽然有些不明白,但希望以后还能够看到这么经典的文章

网友T:
太好了,LZ辛苦,用昆腾的朋友,应该好好看看

网友U:
高人!!!以后多来讲讲!

网友V(2007-04-30):
哪里有Quantum所有的硬件信息下载啊?

网友W(2007-06-19):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X(2007-09-13):
写的真好!

网友Y:
很好的帖子!
收藏!!!

网友Z(2007-11-21):
这样的帖子是受欢迎的

网友AA(2008-01-08):
清一下就行了,具体是什么原因,那要问施奈德。

网友AB(2008-02-18):
谢谢,学到好多

网友AC:
quantum出过一本叫《工控及自动化产品常见问题解答》,我只见过电子版的,很不错。

网友AD(2008-06-16):
不错,学到不少东西 .真不错,谢谢!

网友AE(2008-09-09):
好呀,最近正在学这个系列的,项目需要。再到这里一看,真的又学到好多!

谢谢,如火!热情如火!

网友AF:
请教激情如火:

我厂用的是昆腾140 CPU 434 12 的在上载时已经选择了 include IEC upload infromation 但是还是上载不了怎么办呢?PLC重起也不好使

网友AG(2010-04-26):
很不错,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AH:
顶起玩顶起玩顶起玩真不错,谢谢!

网友AI:
引用 楼主:
7:在MB+网络或DIO网络中,最多安装几个RR85中继器?

   最多三个RR85中继器,把网络分成四段,每段距离不超过450米,这样以双绞线传输的网络距离能达到1800米。

好,谢谢!

网友AJ(2010-08-12):
请问班主如何用IE进入NOE,怎么操作,请详细说明。谢谢1

网友AK(2010-09-14):
如何编写QUANTUM TCP/IP 通讯程序

网友AL(2010-10-29):
学习学习谢谢!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联系到你

网友AM(2010-12-22):
很好,学习了!还有个问题,IE浏览器如何进入NOE模板?

网友AN:
请教lz:我们这儿一个小型PLC工业控制系统,新旧两路PLC合二为一。老系统为一个分控站带三个远程子站,现发现其三个外围子站AI、DI信号经常有跳跃,跳跃无规律可循,但频次较高,而分控站内部控制正常,这个属于哪类问题,请指教。

btw,我是菜鸟,请勿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