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

楼主(2006-02-16):
S7-200有一个特殊继电器的解释如下
SM1.0 : 当执行某些指令,其结果位0时,将该位置1
我见过别人用此继电器编程,却弄不明白作何解释???

网友A:
这个表示Result_0,是根据具体的指令返回来决定它的状态。您可以看一下调用sm1.0之前的指令那个有返回Result_0就可以判断这个标志的意思。

楼主:
谢谢斑竹,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请大家都指教

楼主:
TO:激情如火,谢谢,
我明白了,举个例子:
LD SM0.0
MOVW VW1730, VW1740
/I +2, VW1740
A SM1.0
= M23.3
VW1730=0,SM1.0=1/VW1730=2,SM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