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这是什么电位器?

楼主(2006-02-16):
如图外圈所示,200-400分成40档,每一档对应一个电阻值。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在200处有个C和F像是温度调节用的电位器,不知对不对,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感觉象超温保护器似的,呵呵

网友C:
是普通的电位器,做温度调节之用。刻度是用来指示控制的温度数值。对否?

网友D:
超温保护器

网友E:
这种电位器很常见的嘛,可能用来节温度的,也可以调转速的

网友F:
可以做无极调的电位器啊.挺不错啊.

网友G:
应该是调温的吧

网友H:
普通电位器,外圈是华氏度,内圈是摄氏度,调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