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恒压供水的2个问题解答及讨论

楼主(2006-02-16):
1:恒压供水控制方式的选择及适用容量范围?

目前常用恒压供水系统中,常用的有半自动恒压供水方式、全自动恒压供水方式。
(1) 半自动恒压供水方式,即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进行恒压控制,当压力过低或过高时报警由人工开启或关闭另一台工频泵,这种方式控制结构简单,但需人员值班,主要用于大容量(90KW以上)的水厂。管网无需自动控制的电动蝶阀或电磁阀。

(2) 全自动变频循环方式恒压供水,优点是电机使用率相对均匀,一般用于22KW以下容量,且水泵组容量相近的场合。

(3) 全自动固定泵方法恒压供水,优点是电路相对简单,但电机使用率不等,一般用于30KW以上容量及水泵组容量不等的场合。

2:在恒压供水循环方式时当变频泵切换至工频为何产生冲击电流?如何解决?
(1)当变频泵切换至工频时,由于电机剩磁反电势与工频电压矢量相位不一致,因此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电流。
(2)对于电源容量与电机容量相比很大的场合可以不考虑其影响;当电源条件不允许的场合可采用增加延时继电器的方法,让变频泵停止后再切工频。对于不允许电机直接启动的场合需增加降压启动装置。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A:
恒压供水是变频器重要的应用领域,应该好好探讨一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