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接触器断电后,为何会延时跳脱?

楼主(2006-02-16):
各位朋友,我司一技术员前天在修机过程中发现一交流接触器断电后,仍然延时一至两秒钟后才断开!更换新的交流接触器后,此机台工作恢复正常。旧交流接触器拿回来拆开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清洁一下装入重试电,又OK 了!怪事,想请教各位,是何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两个铁心上面的油垢,或是有粘性的赃物造成!
还有是异物进入接触器,导致铁心活动受卡
还有就是接触器里有灰尘!

网友A:
楼主,您公司生产橡胶设备吗?

网友B:
小同学的,再加上硅钢片质量不好用久了存在剩磁.

网友C:
应该是两个原因:1、衔铁的极面有油污等,需要清理。2、交流接触器时间太长,衔铁有剩磁,断电以后还保持吸合状态,应该退磁处理。

网友D:
硅钢片质量不好用时间长了后存在剩磁.我见过最长时间的有30秒钟,只好换成新的,

网友E:
有剩磁!!!
有个小技巧 可以将线圈的两根线互换下,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小同学,有道理。不过我需要补充的一点:硅钢片的确质量不好,有轻微剩磁存在。线圈的发热量好象大了点。电器内有很多橡胶粉尖,有粘性;外壳有些变形,被点卡!谢谢大家!

网友F:
也算是积累点经验,下次遇到可以有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