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2

楼主(2006-02-16):
警告!因各厂家变频器设计和使用有区别,所以下面解答不一定满足所有品牌变频器要求,在实际使用中,一切以厂家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为准则!如您有疑问欢迎讨论! 1: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 2:怎么解决高次谐波问题? 二极管整流电路会产生……5、7、11、13次……的高次谐波。影响:电流增大、功率因数下降对策:请装上AC或DC电抗器(3%压降左右) 3:对于变频器输入侧变压器有什么要求? 当安装大容量机器时,请事先确认变压器阻抗值,变压器容量是否合适。另外,在下面3个情况下,请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上AC电抗器。特别在小容量变频器和大容量变频器安装在同一地方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①变压器容量超过500KVA时 ②变压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小于10M时 ③输入电流值大于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值时由于电网电感越小高次谐波电流就会越大,故甚至可能会引起变频器整流桥损坏 4:怎么解决电压不平衡问题? 有时很小的电压不平衡会引起很严重的电流不平衡,甚至产生缺相。 后果:整流桥损坏,电解电容损坏(由脉动电流增大)对策:如果某一相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时,必须装上电抗器. *在轻载时出现电流不平衡,不会损坏机器。 5:对于空气开关有什么要求? MCCB的推荐参数一览表,如下所示:
此推荐参数是以一般型MCCB规格为基准的。你可采用更高档的规格。 与变频器相配的(降压)变压器容量:
6:对于输入电压波动有什么要求? 一般输入电压范围相当宽,故基本上能适应国内的任何地区。但在安装时一定要事先确认输入电压。 ①.容许电压范围低值:380V-15%=323V(负载过量时,电流增加)高值:460V+10%=506V 受接触器和风扇制约(18.5Kw以上)小于15Kw是DC励磁。 ②.超过限定的容许电压范围时下限:出现欠压保护(LV),变频器就会停机(约300V)上限:出现过电压保护(OV),变频器也会停机 *输入电压超过 506V时,OV也保护不了接触器、风扇等。 *整流模块的耐压承受能力为1600V,一般不会因过电压损坏. ③.对于输入电压波动,平时AVR(稳压)功能会自动地工作。 7:如在输出侧有电磁接触器,有什么注意事项 ①在运行中请勿断开再吸合,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变频器可能会跳闸。 ②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因在发生极电短时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开而变频器不出现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产生冲击电流,变频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8:对于使用坏环境有什么要求? ①温度 *允许周围温度:-10到40℃(如取下通风壳,可到50℃)变频器内部温度比周围温度还高10~20℃ *安装在柜子里时,一定要注意柜子的体积、变频器的位置、排气风扇的风量。 *周围温度越低,变频器寿命就会越长。 ②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在相当于户外的情况下。如果周围温度突然下降,水珠凝结现象是会很容易出现的。线路板接插件部分干燥后,绝缘会下降,可能引起误动作。 ③导电性灰尘、油雾、腐蚀性气体虽然电路基板已防尘防湿处理过,但接插件等接触部分无法处理。 *油雾 →主要是风扇受影响 *腐蚀性气体→主要是铜排、各器件的管脚会腐蚀 9:如果现场的海拔标准高度超过1000M,有什么... 现场的海拔标高过1000m时,请把负载率减少(因冷却效果降低)。标准2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到90% 3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80% 10:如果在安装场所有振动,如何解决? 基本上变频器不允许振动 即使开始的时候没问题,时间长了也会出现故障 *如果没有无振动的安装场所,请采用防振胶垫。 *一般规格表上的"振动"表示"运输过程中的振动"并不是"使用时的振动"。 11: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及处理方法?  1、 过电流保护功能  变频器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   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已发展得十分完善.   (1) 过电流的原因  1、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方面:   ① 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② 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③ 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2、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3、降速中的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2)处理方法  1、 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检查  ① 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② 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有没有短路  ③ 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④ 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 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在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① 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②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③ 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④ 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12:一般变频器有几种干扰? ①传导干扰……通过电线、接地线 ②感应干扰……由电磁感应、静电感应 ③辐射干扰……通过电线、变频器 13:对于干扰问题有什么具体对策? *对产生干扰方(变频器)的对策 ①传导干扰……在输入侧用干扰滤波器,在输入侧使用干扰滤波器(输入专用)、零相电抗器、接地电容、绝缘变压器。 ②感应干扰……把输入/输出线、动力线、信号线分离。采用屏蔽线,并使用电源线滤波器(共用扼流圈、磁环),正确接地。 ③辐射干扰……注意控制柜子中的安装和动力线的金属配管。 降低载波频率也有效果。 对产生干扰方(变频器)的对策体积又大,价格又高。 *对被干扰方的对策 如果受到干扰的电线或对象明确的话,就针对处理。 如果不明确,就根据以下顺序处理。 ①尽量远离变频器。 ②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线只有一端和共用端相接。 ③还可以使用磁环和滤波电容。 ④在电源线中插入电源线滤波器(正常状态扼流器、小型的噪音滤波器)。 ⑤接地线的分离。 14:怎么延长变频器寿命?(主要是电解电容、风扇) 请尽量把环境温度降低。如果周围温度高10℃,寿命就会降低一半。 *电解电容:由于电解液的自然蒸发。标准寿命为5年。 *风扇 :由于润滑油的老化。标准寿命为2-3年。 寿命的判断方法 *电解容器: ①断电后,LED灯灭得太快(与其他机器比较) ②频繁出现低电压报警。(以前很少出现) *风扇: ①风扇运转时,有摩擦音。 ②电源切断时,很快停下来。 15:长期保管后,有什么注意事项? 电解电容长期不通电,会导致漏电流增大,额定电压下降。 通电时内部温度上升,电容裂开。 厂方推荐:保存2年以内后通电,要缓慢加压。最好使用调压装置(最差的方法,先通单相220V电1小时后,加三相380V电)。 16: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如何解决? 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电流越大,漏电断路器容易动作。对策: ①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②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③降低载波频率。 ④采用输出电抗器。 17:怎么解决电机的机械振动? *设备的共振:用回避频率处理 *如变频器提供了参数修正不稳定现象,由小到大逐渐改变该设定值(去除不稳定现象) 10Hz-40Hz轻负载时容易产生不稳定现象。 18:电机损耗及发热问题,如何解决? 使用变频器后,由于高次谐波的影响,温度比工频驱动高(主要是二次铜损增大)对于大多数风冷电机来说,在保持低于50Hz连续运行,散热效果变差。 *对策: ①加交流输出电抗器(阻抗为3%) ②采用变频电机。速度为额定速度1/2时,输出转矩降低10%,速度为额定速度1/3时,输出转矩降低20%。 19:如何避免电机绝缘击穿事故? 由输出线上的分布电容和分

网友A:
很好!这是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B:
崔永元说:这个帖子太好了!!!
宋丹丹说:说啥呢?什么叫太好了??!!那是相当好啊!!!!

网友B:
李春发: 很好!这是最基础的知识。
宋丹丹:啥叫最基本呀,那是相当基本!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我在变频控制情况下,输入端加电度表(带电流互感器)时,电度表的读值与实际值相差约一半,为什么?

网友D:
请问:
   M420变频器参数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值值,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E:
    好贴!这是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2,请问有没有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1.

楼主:
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1: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704

网友F:
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这样的文章是最好的帮助,非常感谢。
愿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出这样的文章不错,
不管你的技术好不好,
只要有这种心态的人,
才能推动中国的工控技术进步!

网友G:
经典,太好了,谢谢!

网友H:
呵呵,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I:
ok,ok,ok,ok,ok,ok,ok,......

网友J:
非常有用!

网友K:
西门子M430的恒压供水系统为什么在用水量小的时候,系统不稳定.PID参调整,怎么调都不行,请各位帮忙

网友A:
转载:

1、什么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么?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 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3、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石电感。

4、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6、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7、V/f模式是什么意思?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这个问题已在回答4说明。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8、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么由于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9、在说明书上写着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么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10、对于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 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1、所谓开环是什么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 ”,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2、实际转速对于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3、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后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于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分辨率。

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5、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么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于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于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于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6、什么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7、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18、请说明变频器的保护功能?

保护功能可分为以下两类:
 (1) 检知异常状态后自动地进行修正动作,如过电流失速防止,再生过电压失速防止。
 (2) 检知异常后封锁电力半导体器件PWM控制信号,使电机自动停车。如过电流切断、再生过电压切断、半导体冷却风扇过热和瞬时停电保护等。

19、为什么用离合器连续负载时,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就动作?

用离合器连接负载时,在连接的瞬间,电机从空载状态向转差率大的区域急剧变化,流过的大电流导致变频器过电流跳闸,不能运转。

20、在同一工厂内大型电机一起动,运转中变频器就停止,这是为什么?

电机起动时将流过和容量相对应的起动电流,电机定子侧的变压器产生电压降,电机容量大时此压降影响也大,连接在同一变压器上的变频器将做出欠压或瞬停的判断,因而有时保护功能(IPE)动作,造成停止运转。

21、什么是变频分辨率?有什么意义?

对于数字控制的变频器,即使频率指令为模拟信号,输出频率也是有级给定。这个级差的最小单位就称为变频分辨率。
变频分辨率通常取值为0.015~0.5Hz.例如,分辨率为0.5Hz,那么23Hz的上面可变为23.5、24.0 Hz,因此电机的动作也是有级的跟随。这样对于像连续卷取控制的用途就造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辨率为0.015Hz左右,对于4级电机1个级差为1r/min 以下,也可充分适应。另外,有的机种给定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不相同。

22、装设变频器时安装方向是否有限制。

变频器内部和背面的结构考虑了冷却效果的,上下的关系对通风也是重要的,因此,对于单元型在盘内、挂在墙上的都取纵向位,尽可能垂直安装。

23、不采用软起动,将电机直接投入到某固定频率的变频器时是否可以?

在很低的频率下是可以的,但如果给定频率高则同工频电源直接起动的条件相近。将流过大的起动电流(6~7倍额定电流),由于变频器切断过电流,电机不能起动。

24、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 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于速度的立方成比例增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 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 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与厂家仔细商讨。

25、变频器可以传动齿轮电机吗?

根据减速机的结构和润滑方式不同,需要注意若干问题。在齿轮的结构上通常可考虑70~80Hz为最大极限,采用油润滑时,在低速下连续运转关系到齿轮的损坏等。

26、变频器能用来驱动单相电机吗?可以使用单相电源吗?

机基本上不能用。对于调速器开关起动式的单相电机,在工作点以下的调速范围时将烧毁
辅助绕组;对于电容起动或电容运转方式的,将诱发电容器爆炸。变频器的电源通常为3相,但对于小容量的,也有用单相电源运转的机种。

27、变频器本身消耗的功率有多少?

它与变频器的机种、运行状态、使用频率等有关,但要回答很困难。不过在60Hz以下的变频器效率大约为94%~96%,据此可推算损耗,但内藏再生制动式(FR-K)变频器,如果把制动时的损耗也考虑进去,功率消耗将变大,对于操作盘设计等必须注意。

28、为什么不能在6~60Hz全区域连续运转使用?

一般电机利用装在轴上的外扇或转子端环上的叶片进行冷却,若速度降低则冷却效果下降,因而不能承受与高速运转相同的发热,必须降低在低速下的负载转矩,或采用容量大的变频器与电机组合,或采用专用电机。

29、使用带制动器的电机时应注意什么?

制动器励磁回路电源应取自变频器的输入侧。如果变频器正在输出功率时制动器动作,将造成过电流切断。所以要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再使制动器动作。

30、想用变频器传动带有改善功率因数用电容器的电机,电机却不动,清说明原因

变频器的电流流入改善功率因数用的电容器,由于其充电电流造成变频器过电流(OCT),所以不能起动,作为对策,请将电容器拆除后运转,甚至改善功率因数,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接入AC电抗器是有效的。

31、变频器的寿命有多久?

变频器虽为静止装置,但也有像滤波电容器、冷却风扇那样的消耗器件,如果对它们进行定期的维护,可望有10年以上的寿命。

32、变频器内藏有冷却风扇,风的方向如何?风扇若是坏了会怎样?

对于小容量也有无冷却风扇的机种。有风扇的机种,风的方向是从下向上,所以装设变频器的地方,上、下部不要放置妨碍吸、排气的机械器材。还有,变频器上方不要放置怕热的零件等。风扇发生故障时,由电扇停止检测或冷却风扇上的过热检测进行保护

33、滤波电容器为消耗品,那么怎样判断它的寿命?

作为滤波电容器使用的电容器,其静电容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缓减少,定期地测量静电容量,以达到产品额定容量的85%时为基准来判断寿命。

34、装设变频器时安装方向是否有限制。

应基本收藏在盘内,问题是采用全封闭结构的盘外形尺寸大,占用空间大,成本比较高。其措施有:
      (1)盘的设计要针对实际装置所需要的散热;
      (2)利用铝散热片、翼片冷却剂等增加冷却面积;
      (3) 采用热导管。
 此外,已开发出变频器背面可以外露的型式。

35、想提高原有输送带的速度,以80Hz运转,变频器的容量该怎样选择?

设基准速度为50Hz,50Hz以上为恒功率输出特性。像输送带这样的恒转矩特性负载增速时,容量 需要增大为80/50≈1.6倍。电机容量也像变频器一样增大

网友A:
转载:
日立变频器日常故障信息处理

故障信息 说明 原因 措施 备注
恒速运转 1、负荷突然变小
E01 过流 2、输出短路 1、增加变频器容量 CT检测
3、L-PCB与IPM-PCB连接缆线出错 2、使用矢量控制方式
4、接地故障
减速运转 1、速度突然变化
E02 过流 2、输出短路 1、检查输出各项 CT检测
3、接地故障 2、延长减速时间
4、减速时间太短 3、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
5、负载惯量过大 4、检查制动方式
6、制动方法不合适
加速运转 1、负荷突然变化 1、使用矢量控制A0选4
过流 2、输出短路 2、转矩提升
3、接地故障 3、延长加速时间
E03 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4、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CT检测
5、转矩提升太高 5、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控制功能
6、电机被卡住 6、缩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距离
7、加速时间过短
8、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连接电缆过长
E04 停止时 1、CT损坏 CT检测
过流 2、功率模块损坏
过载 1、负荷太重 1、减轻负荷
E05 2、电子热继电器门限设置过小 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3、增大电子热继电器门限值
制动电阻 1、再生制动时间过长 1、减速时间延长
E06 过载保护 2、L-PCB与IPM-PCB连接缆线出错 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3、A38设定为00
4、提高制动使用率
1、速度突然减小 1、延长减速时间
2、负荷突然脱落 2、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E07 过压 3、接地故障 3、外加制动单元
4、减速时间太短
5、负荷惯性过大
6、制动方法有问题
1、周围噪声过大 1、移去噪声源
2、机体周围环境温度过高 2、机体周围应便于散热、空气
E08 EEPROM 3、L-PCB损坏 流动良好
故障 4、L-PCB与IPM—PCB连接线松动 3、更换制冷风扇
或损坏 4、更换相应元气件
5、变频器制冷风扇损坏 5、重新设顶一遍参数
1、电源电压过低 1、改变供电电源质量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2、更换接触器或空开
E09 欠压 3、10分钟内瞬间掉电次数过多 3、将F11设为380V
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4、将主线各节点接牢
5、F11选择过高 5、增加变压器容量
6、电源主线端子松动
7、同一电源系统有大的负载启动
8、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
1、CT损坏 更换
E10 CT出错 2、CT与IPM—PCB上J51连线松了
3、逻辑控制板上OP1损坏 大部分问题是OP1损坏
4、可能84与RS、DM、ZNR损坏
1、周围噪声过大 1、重新设置参数
E11 CPU出错 2、误操作 2、移去噪声源
3、CPU损坏 3、更换CPU
E12 外部跳闸 1、外部控制线路有故障 1、检测外部控制线路
1、当选择此功能时,一旦INV处于 1、变频器停止运行操作时
E13 USP出错 运行状态时,突然来电会发生此 应该将运行开关关闭后再
故障信息 拉掉电源、不能直接拉电
1、周围环境过于潮湿,电缆绝缘 1、断开INV的输出端子,用摇
性下降或电机绝缘性下降 表检查电机的绝缘性,
2、变频器输出接地不好 2、换线缆,或烘干电机
3、电机接地不好 3、更换其它零部件
E14 INV输出 4、加、减速时间过短 4、有时IPM-PCB是好的,但
接地故障 5、CT故障、L-PCB故障 DM损坏
6、IPM损坏
7、L-PCB与IPM—PCB连接线松动、
或损坏
8、如果使用电控柜,可能输出输入
电缆磨损与电控柜连接一体带电
9、变频器输出电缆断线
10、输出端子松动
11、电机线圈断线
12、电机功率太小
13、由于噪声引起的误动作
1、电源电压过高 1、能否降低电源电压
E15 电源电压 2、F11设置过低 2、根据实际情况选择F11值
过高 3、AVR功能没有起作用 3、输入侧安装AC电抗器
E16 瞬间电源 1、电源电压过低
故障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E17~E20 选件板
故障
E21 变频器内部 1、制冷风扇不转/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 SJ300
温度过高 2、散热片堵塞 SJ200
E23 CPU与闸
阵列连接 复杂 SJ300
故障
1、三相电源缺相 1、检查供电电源
E24 缺相保护 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 2、更换接触器或空开
3、L-PCB与IPM-PCB连线不良 3、换一块L-PCB仍旧不好、再
4、IPM与DM连线 换连线仍旧不好,则IPM—
(仅限30KW以上) PCB损坏
E30 IGBT故障 1、暂态过流 (SJ300无E31、E32、E33等)
1、负荷突然改变
2、变频机体温升过高
3、周围环境过于潮湿,电缆绝缘 E31、E32、E33、E34主要是
E31 恒速过流 性下降或电机绝缘性下降 输出侧的原因
4、变频器输出接地不好 解决办法使用模糊控制
5、电机接地不好 即A59:2
6、IPM损坏
1、减速时间设置不当
2、速度突然变化
E32 减速过流 3、输出短路
4、接地故障
5、IPM损坏
1、速度突然增加
2、负荷突然变化
3、输出短路
E33 加速过流 4、接地故障
5、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6、转矩提升太高
7、电机被卡住
8、IPM损坏
9、载波频率过高
10、IPM-PCB损坏 (仅限J300-750HFE4以上型号)
11、PM与底座的散热硅胶涂抹的
不均匀
1、变频器震动过大
2、IPM损坏
E34 停止时 3、变频器没有垂直安装
过流 4、环境温度过高
5、内部电源损坏
6、制冷风扇不转

E35 电机过热 热敏电阻与变频器智能端子连接后
如果电机温度过高,变频器跳闸
E60 通信故障 通信网络看门狗超时

1、复位信号被保持 1、按下(1键或2键)键即能恢复
ˉˉˉˉ 上面四横杠 2、面板和变频器之间出现错误 2、再一次接通电源
———— 中间四横杠 1、关断电源时显示
__U 1、输入电压不足时
____ 下面四横杠 无任何跳闸历史时显示
———— 闪烁 1、逻辑控制板损坏
2、开关电源损坏

网友A:
转载:
西门子440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F0001

过流
 ·电动机的功率 (P0307) 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1. 电动机的功率 (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参数相对应。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 (P0350) 必须正确无误。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加斜坡时间> 减少“提升”的数值

F0002过电压
 ·直流回路的电压 (r0026) 超过了跳闸电平 (P2172)。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 (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注意: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否则应另外接入制动电阻。

F0003欠电压
 ·供电电源故障。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F0004

变频器过温
 ·冷却风量不足。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1.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2.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3.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P0949 = 1 :整流器过温。P0949 = 2 :运行环境过温。P0949 = 3 :电子控制箱过温。

F0005变频器 I2T 过热保护
 ·变频器过载。

·工作 / 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电动机功率(P0307)超过变频器的负载能力 (P0206)。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 / 间隙周期时间不得超过指定的允许值。

2.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匹配。

F0011电动机过温(反应OFF1)
 ·电动机过载
 检查以下各项:1. 负载的工作 / 间隙周期必须正确。2. 标称的电动机温度超限值 (P0626-P0628)必须正确。3. 电动机温度报警电平 (P0604) 必须匹配。

F0012变频器温度信号丢失
 ·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传感器断线

F0015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
 ·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 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

F0020

电源断相
 ·如果三相输入电源电压中的一相丢失,便出现故障,但变频器的脉冲仍然允许输出,变气魄仍然可以带负载。
 检查输入电源各相的线路。

F0021

接地故障
 ·如果相电流的总和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将引起这一故障。

F0022

功率组件故障
 ·在下列情况下将检测到UCE故障。

·P0947= 22 和故障值。

·P0948= 12 或13 或14 ,决定于UCE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

F0023输出故障
 ·输出的一相断线

F0024

整流器过温
 ·通风风量不足。·冷却风机没有运行。·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处于运转状态。

·脉冲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允许的运行温度。

F0030冷却风机故障
 ·风机不再工作。
 1. 在装有操作面板选件(AOP 或BOP)时,故障不能被屏蔽。2. 需要安装新风机。

F0035在重试再起动后自动再起动故障
 ·在重试自动再起动以后,出现自动再起动故障。

F0040自动校准故障

F0041

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故障
 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故障。

报警值 =0 :负载消失。报警值=1 :进行自动检测时已达到电流限制的电平。报警值 =2 :自动检测得出的定子电阻小于 0 .1% 或大于100%。报警值 =3 :自动检测得出的转子电阻小于 0.1% 或大于100%。报警值 =4 :自动检测得出的定子电抗小于 50% 或大于 500%。报警值 =5 :自动检测得出的电源电抗小于 50% 或大于 500%。报警值=6 :自动检测得出的转子时间常数小于 10 ms 或大于 5 s 。报警值 =7 :自动检测得出的总漏抗小于5% 或大于 50%。报警值 =8 :自动检测得出的定子漏抗小于 25% 或大于 250%。报警值 =9 :自动检测得出的转子漏感小于 25% 或大于 250%。报警值=20 :自动检测得出的IGBT 通态电压小于 0 。5V 或大于 10V 。报警值 = 30 :电流控制器达到了电压限制值。

报警值=40 :自动检测得出的数据组自相矛盾,至少有一个自动检测数据错误。

基于电抗 Zb 的百分值 =Vmot ,nom /sqrt(3) / Imot ,nom
 0:检查电动机是否与变频器正确连接。

1-40 :检查电动机参数 P304-311 是否正确。检查电动机的接线应该是哪种型式 (星形,三角形)。

网友L:
帖子刚刚刚的好!!!!!

网友M:
多谢各位的讲解让我受益非浅,好贴!!!!

网友N:
几好,最好发表多些关于实际维修的文章。多谢。

网友O:
16: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如何解决?

  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电流越大,漏电断路器容易动作。
  对策: ①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②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③降低载波频率。
   ④采用输出电抗器。
我想问: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能影响哪些因素?

网友P:
TO:87YB
(1)载波频率升高,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将降低.
(2)载波频率增加,可减小电机噪音.
(3)载波频率升高,产生的谐波干扰越严重.

网友Q:
很好哦,收藏拉!

网友R:
变频器在选型时,能有效避免烧坏吗?变频器运行时,间断发生故障是什么原因呢,谢

网友S:
请注意,检查电机线路时,用兆欧表时,一定要开路时,才能用,

网友T:
真的很经典呀!

网友U:
变频器有些问题不明显,比如报警信息是接地故障,但是怎么检查都没有接地的现象,采取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效果,这种情况可能是误报,可以采取恢复出厂缺省值,重新设定,就可恢复正常

网友V:
载波频率增加也会使变频器的发热量增高

网友W:
加电抗器增加了能耗,可以不用二极管整流!使用电解电容寿命太短.
极限八年是最长的了,低温高温环境下也是个问题!

在产品没出厂之前就应该做几项必须试验检测,是克制产品不合格的利器!

网友X:
各位高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坏了的三肯变频器,问题是:过载时会跳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Y:
很好啊!有收获!

咱那丽好马!!!

网友Z:
这样的想法还是可行的。但需要看你是使用在什么场合。

咱那丽好马!!!

网友AA:
请教一下,富士FRN5.5G9S-4JE起动和运转空载电机震动特利害,带20%的负载根本不能起动,换一台同样型号和数据的变频器,满负载都能起动,各位帮帮忙啊!   请回           cdjinxing@yahoo.com.cn

网友AB:
高手好文章

楼主:
to 杨启军
既然型号都一致,那您把有问题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到出厂参数,启动时检测电流有多大。

网友AA:
我试了的,包阔用最简单的设置去运行,检测到电流都很大,请问这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有故障?我该咋下手检查??谢谢了!!!!!!

网友AC:
真的不错啊,挺实用的

网友AD:
好贴子,希望“常见问题3”早日 见

网友AE:
好贴.但对以下持保留意见.
1: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

保留10%余量是不够的,个人认为最低50%以上.

网友AF:
好,太好了,我顶

网友AG:
    很好,写得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AH:
我现在有一台工业用进口洗衣机,开关机器都使漏电保护断路器跳闸,但如果摘掉变频器旁边的滤波器,使用正常.更换新的滤波器后,漏电保护断路器仍然跳闸.但如果将开关打在"开"的位置上,给设备送电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I:
真是好东西!受益非浅

网友AJ:
非常有用!

谢谢!

网友AK:
我也要收!

网友AL:
经典的很

网友AM(2006-03-19):
很好!值得收藏

!异想天开!

网友:
都太精彩了

网友AG:
很不错,又学到不少

网友AG:
写作很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AN:
你们怎么就这样厉害呢?

网友AO:
我得顶啊!写的真是太好啦

网友AP:
李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使用的是SEW的伺服变频器,当停用一个星期后,那里面的参数设定的值掉了,这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AQ:
   写得太实际了,我是做直流电机调速的,帮助很大,支持!

网友AG(2006-04-18):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AR:
终于找到家了,好站、好贴,全部收藏

网友AS:
上了一堂课,受益非浅,好!顶!!!

网友AT:
太经典了,,谢谢

网友AU:
好,应该多有一些来丰富。
我顶

网友AV:
写的很好,从中受益非浅!!

网友AW(2006-05-18):
我是个新手,我想请教一下;在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里,需要设定那些参数,才能使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大小相对应啊,原理给讲解一下啊,谢谢.

网友AX:
哈哈,基础知识大比拼

网友AY:
好贴子,很全了,查资料也不一定有这易看易懂的,要收藏打印广为传播!

网友AZ:
MEIDEN   VT210S变频器速度不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A:
台达VFD-B 30KM变频器跳闸以后屏幕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
有时还会丢失数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B:
太好了,都无以言表了!

网友BC:
真不错,真是好贴.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公司用什么变频器,相信对我有很大帮助的,谢谢

网友BD:
绝对要珍藏!!!

网友BE:
谢楼主和李春发大哥

网友BF:
楼主你好,我是变频初学者,请问能提供有关三菱变频的常见故障分析吗?谢谢

网友O:
楼主你好:
问变频器到电机中间加断路器。断开断路器,启动变频器有电压输出,因断路器断开,能长期这样吗?对变频器有何影响?
谢谢!

网友BG(2006-06-24):
工业电风扇采用变频调速,一台变频器带十台电风扇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几个电风扇会烧掉?或出现匝间短路?

网友BH:
探讨PLC/变频发展方向,交流PLC/变频应用技术。为工业自动化作贡  我在QQ下建了个PLC/变频技术论坛,欢迎大家加入,实时交流学习!
山西瑞锦自控仪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0351-6585225

网友BH:
探讨PLC/变频发展方向,交流PLC/变频应用技术。为工业自动化作贡  我在QQ下建了个PLC/变频技术论坛,欢迎大家加入,实时交流学习!群号码为:1929759
山西瑞锦自控仪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0351-6585225

网友BI:
谢谢你的文章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6-11-28):
不错!收藏!!

咱那丽好马!!!

网友BJ:
真的非常使用。

网友X(2007-02-02):
  请问哪些朋友是江西省的,我公司主要是做进口变频器,PLC,台达江西一级代理商,个位朋友都可以来电订论下,联系电话:13767026485

网友BK(2007-07-17):
我想购买一个三棱模块CM75TF-24H联系电话13632310498

网友BL: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前想安装漏保怎么办呀?我用的是MM440变频器,进线不能安装漏保,一送电就掉。

网友BM:
我用的是三菱的S540系列的变频器,在使用中升降的起始出现瞬间过电流,P0的转矩和P7、P8的加减速时间如何设置,因为一下子从0到45HZ的设定频率是否过高,加减速时间是否要加强,多少比较合适,P0要不要调整。3.7KW拖动3KW的电机。

网友BM:
有没有常见问题1呀,常见问题3呀,我觉得这个解答太及时了,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解答,这样会有更多的人运用它。

网友BN(2007-09-14):
各位精神可嘉,有利技能的提高。

网友AG(2008-01-24):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BO:
“ 24: 怎么设定加减速时间及转矩提升?
   ……③始动频率设得高一些(5-10Hz)…… ”

1、额定转矩时,始动频率为:
      f = P△n/60
    △n = n1 - ne2  [ 或 △n = (2-3)%n1 ]
2、大于额定转矩时,可适当提高始动频率f ,以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为参考;

网友BO:
1、始动频率5-10H , 过大,会过流保护;
2、因为:△n = (5-10)×60 / P
             = (300 - 600)/ P
   若: P = 1 ,
        S = (300 - 600)/ 3000 = (10 - 20)%
   而一般额定转差率为(2-3)%

网友BP:
   多谢各位的讲解让我受益非浅,好贴!!!!

(:

网友(2008-02-25):
呵呵
范伟说“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年头忽悠的人少了,好人咋就多了那!"谢了啊,大哥"

网友BQ(2008-08-16):
日立变频器SJ300:    反馈元件为远传压力表,满量程为P,需要恒压为P1,调整参数如下:A01、A02、A71=01、A75=(满量程为P)/100、A76=01、F01=P1,例如:满量程为6公斤力、恒压在2公斤力,则A75=0.06,F01=2;   满量程为10公斤力、恒压在4公斤力,则A75=0.1,F01=4  FO1我怎么不能设置啊,跪求,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