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同步问题

楼主(2006-02-16):
有一台1200吨压机,四只油缸托一个平台,油缸同步性不好,如何进行改造,控制理论又是什么?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找同步专家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即可。010-63331966

网友B:
弄个同步马达怎么样?呵呵.
我是个菜鸟,因为我们厂的转炉烟罩也是四个油缸来支持的.就是靠同步马达来控制同步问题的

网友C(2006-05-13):
不要用四个长位移传感器,而是用一个标准框架带四个小的传感器活私伏法就可以了
你在上海吗?或者你可以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D(2006-11-09):
你的油缸是用什么控制的 ?比例阀还是 伺服阀

网友E:
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的同步阀太贵了!

网友A:
四缸同步据我所知,大概要3支阀,总价不到1万,你还认为贵?
看跟谁比了,一分钱一分货吗,如果你用伺服阀或者比例阀,价钱还不知道贵到哪儿去了,首先,你得买4支传感器,再加4套比例阀(或者伺服阀),再加4套放大器,还要加计算机等等,至少贵1-2倍,还不一定好用,不信你试试看!
最近我们为石油系统搞了一套4缸同步,5米行程,同步误差才1毫米,你用伺服阀或者其它方法试试看。
德国为水电领域搞了个6缸同步,总价接近400万,我们为石油搞的4缸长行程高精度同步才几万元(包括4支长行程传感器、同步阀、控制系统等),如果要外国人干,至少几十万到上百万。
同样的问题,中国价钱是外国的几分之一,还说贵,看来中国的技术和中国人确实不值钱!

网友F:
油缸的移动速度是多少?行程有多大?同步精度要求是多少?

1200吨的压重,移动速度应该不快,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电磁阀(快的缸释放一点流量)就可以了,即位移传感器+PLC+电磁阀。三峡电站水闸的大闸双缸同步就是用此方法。很多简单的液压油缸同步就是用此方法。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才会考虑用比例调节阀或伺服阀的,用比例调节阀的缺点是对油的要求很高,要经常过滤的。

我们公司提供的位移传感器、控制器可用于水闸提升同步、制砖压机同步、多点千斤顶顶升同步,升降台同步等,传感器行程有10mm--20米,价格有1千多到几万的,在三峡电站水闸等很多应用领域已用了多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gemple@online.sh.cn或电话:021-32031167,62043110

网友G(2010-01-14):
要解决2个油缸或者多个油缸的同步问题,现在简单了,用推挽同步阀就可以了,可以达到同步缸同步的安全,
同步阀一样的简报,高于同步马达的精度(经测试可以达到千分之一),还对负载没有要求,zjx0573@126.co

网友G:
顺便说一下没我们的测试环境是,2个设计相同的油缸,缸径100mm,杆径60 mm, 行程900mm,压力的20兆帕,连续同步
运行8次,误差是1mm,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会有这样的精度,而且还不用检测同步问题(一定是同步的还检测什
么啊,当然要设备没有故障的情况下)

网友G(2011-09-0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yNjE4Mjk2.html

网友H(2012-03-11):
向你推荐  液压同步控制的领先产品,DELTAMOTION

DeltaMotion产品的系统设置和编程调试非常方便,故障诊断功能非常完善。和市场上其他型号的运动控制器比起来同样的控制要求软件编程和调试的时间大大缩短。

DeltaMotion 产品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在于除了能够实现普通运动控制器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驱动定位控制外还可以实现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的定位/压力/压强控制,以及实现位置,压力,压强控制之间的完美切换。电控,液压,气动多种驱动形式混合,多轴协调同步控制使得Deltamotion的运动控制产品在业界独树一帜.详情电邮:QQ  656009665  手机 13365331500

网友(2014-08-04):
多缸同步演示,视频中用两个缸做了展示,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

单个RMC150控制器可以做到8个缸,如果需要更多可以多个控制器联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