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问题

楼主(2006-02-16):
请教各位高手:数控铣床其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很精确,但其在加工出来的实际尺寸比图纸要求尺寸要>0.1mm.请问是何缘故?如何解决?

网友A:
设备整体的刚性不够,可能包括刀具、卡具、运动控制。空载时没有问题,有加工应力的时候,精度就没有保证了,或者是稳态时没有问题,动态时精度没有保证。

网友B:
1 刀具,治具
2 轴承,丝杆,机械结构
3 加工程序有问题
4 系统参数

楼主:
刀具,治具检查过都没问题.

网友C(2008-09-26):
那要看对刀准确吗?操作工水平如何?>0.1和<0.1太笼统,和工件形状、加工路径都有关,要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