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用托巴管流量计测量氮气和蒸汽可以吗?

楼主(2006-02-16):
用托巴管流量计测量氮气和蒸汽可以吗? 效果好吗? 有没有比它更适合的
氮气范围0-2000立方米每小时,蒸汽为0-50吨每小时.

网友A:
当然可以测量,效果嘛,看你用谁的,安装的如何了?
蒸汽如果流量大,要求精度高,一般用喷嘴的多。

网友:
谢谢你,你有合适的厂家吗?能否给我介绍几个?

网友B:
测氮气我推荐用涡轮的,蒸汽用涡街的,性价比比较高。还有您的流量是工况下的吗?

网友C:
一般测量蒸汽流量用得比较多的是涡街流量计和孔板.
涡街精度高,压力损失小,量程比宽,可达到10:1,温度范围一般厂家都说最高可达350,但那是瞬时温度,一般情况下温度超过280就不用涡街.
高温高压一般用喷嘴流量计比较多.但是喷嘴就是压力损失大,量程比窄(3:1).
具体选用那种流量计更合适,参考所测量的介质及工况.

网友:
我说的流量是工况下的,还有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就是如果某一介质的工作流量为1000立方米每小时,那么测量它的仪表的量程应该设为多少啊?

网友B:
对于流量计来说,工作在满量程的60%左右是最理想的,无论从精度和重复性来说都很理想,如果您的是淡气1000立方/小时,选2000左右满量程的就OK了

网友D:
你说的是老产品了,均速管的进化是很快的,有更新更好的产品给你推荐,联系:qq:31472532.010-64911037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