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系统的实时性分析

楼主(2006-02-16):
实时性分析

    采用PROFIBUS 总线的系统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这是由PROFIBUS 总线系统的数据传输
速率高所决定的。PROFIBUS-DP 总线的传输速率可达12M,是目前通讯速率最高的现场总
线之一。

计算PROFIBUS-DP 总线的响应时间可以按下面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t Cycle_DP = (317 x (nSlaves) + 11 x (nBytes) ) x Tbit

317 是一个常数,表示一个DP 从站建立通讯连接所需的数据位;
第一个N 表示整个PROFIBUS-DP 总线上的从站数量;
第二个N 表示整个PROFIBUS-DP 总线上传输的数据总数,单位为字节。

如果总线系统中还有PA 总线,则PA 总线的响应时间为:
t Cycle_PA-channel = (317 x (nSlaves) + 8 x (nBytes) ) x Tbit

整个PROFIBUS-DP 系统的响应时间为:
t Cycle = t Cycle_PA-channel + t Cycle_DP + t Acylic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通过PA 总线连接的智能仪表的响应时间为10ms,
一个典型的通过PA 总线连接的执行机构的响应时间为15ms。
一个PROFIBUS-DP 从站的响应时间<0.3ms。
因此可以确定PROFIBUS 总线系统是一个实时的系统。

网友A:
特别好,谢谢你!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激情如火,你这个计算公式的出处!

网友A:
能详细一点吗?我需要引用,还有请问Tbitt 、Acylic分别代表什么呢?我得到的计算公式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