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6-02-16):
今天我厂安装一台45KW变频器,为30KW电机供电,电机所带负何为拨煤机,通电以后空载试转正常12A的电流,负载时电机不转切电流在100A以上,所调频率为12HZ。急求各位师傅指明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频率太低,电磁转矩太小。

楼主:
升到20HZ也不行,而且电流太大。

楼主:
师傅们指导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B:
频率太低,转矩太小,达不到要求。最好使用带有减速机的设备,这样的话可以提高设备的转距

网友C:
不适合低频启动,调整一下启动频率,5HZ或以上,慢慢加.

楼主:
我没解释清工作过程是变频供电给电机带减速机而后带叶轮拨煤,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变频器,最好用矢量型的,还有电机选型是否合适。

网友E:
加速时间设定为多少?

网友F:
加速时间的问题,V/F曲线调整一下

网友G: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选择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H:
你说的空载运行是光带电机还是提煤机无煤运行?如果光带电机就检查一下机械部分,如果是无煤运行就检查一下设置的参数。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机温度,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缺相电机无力!因为你的变频器选定功率要比电机的大!

网友J:
估计是机械故障,启动频率是多少?

网友K:
查一下机械

网友L:
带负载电机不转动,变频显示电流在100A以上.
问?
1.有故障显示没有?
2.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3.负载经常有堵转的可能吗?
4.负载启动转矩有多大?
 5.  有电机同步的可能吗?

楼主:
今天更改了变频器V/F曲线,带负荷运行正常。谢谢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M:
我发表个人建议:
变频器的配置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的曲线调整!把变频器的曲线调整一下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至于其他的,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电机配置变频器是应该大两级我查了一下书籍,绝对的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的参数设置。因此,你最好把参数都重新看一下,如果设置不当会引起过流过压保护。
仅此而已!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