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到三菱PLC问题的朋友请进,有问有答

楼主(2006-02-16):
遇到什么麻烦的在下面留言。我能帮到的尽力而为,也希望手头上有比较棘手的工程的朋友来找我。(我现在在东莞
63820272@qq.com
)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有时间我会去回复大家的。

网友:
ld x0
trd d0
tcmp k5 k8 k5 d0 m0
ld x1
and m0
out y0
ld x1
and m1
out y1
ld x2
and m2
out y2
end
请问楼主D0的值可以设置吗?它的值是PLC系统运行的时间积累的吗?

网友A:
请教楼主,三菱A3A的存储器盒假设有故障,会损坏CPU吗?有其他三菱CPU及存储器可替代它们吗?

楼主:
trd d0 是读取源为保存PLC时钟数据的特殊数据寄存器
(D8013到D8019)
读取后如下:
D8018 年 D0
D8017 月 D1
D8016 日 D2
D8015 时 D3
D8014 分 D4
D8013 秒 D5
D8019 星期 D6

楼主:
你可以用A2N/A3N的CPU装上去用
但A2A/A3A處理速度比A2N/A3N快9~13倍
两者之间的所有I/O模組皆可共用¸也具互換性。
如果不需要大容量之演算元件時¸可考慮採用A2N/A3N。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最近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在维修一台机器时,把PLC连上电脑的时候,总是出现通讯故障,先前怀疑是数据线和端口问题,查证后不是这个问题,再以为是PLC问题,那知把PLC的输入端的连线拆下后,又可以正常进入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用的PLC型号是三菱FXo-30MR

网友C:
为了楼主的热心,顶一下

网友D:
我手頭一台設備,用的是三菱FX-1N60MR和海泰克6600的人機界面。由於現在部份動作需要更改,所以要重新編寫plc內部程序 。
本人一直的是台灣永宏系列的plc,該plc可同時與電腦,人機界面 進行通訊,即一邊利用人機控制plc,一邊還能利用電腦進行監控plc內部繼電器的工作狀況。這樣調試起來非常方便。
但是三菱的只有一個編程口,如何才能實現 同時與人機界面和plc通訊的(上述)功能?
請賜教!
聯系伊妹: lk8011110188@ude-corp.com

网友C:
扩展一个编程口,或者将人机用232和PLC外接的232模块相联

网友D:
keyi科一
您好
謝謝你的回復
或者将人机用232和PLC外接的232模块相联  能說的再具體點嗎?
是否是三菱FX-1n的專用 將一個編程口兩個轉RS-232的模板?

楼主:
你可以查一下你的24V跟0V,及输入端的接法有没有错。
还可以把波特率设置为9600
如果设置为19200编程线质量差一点的就不怎么好用了。

网友B:
谢谢!!刚刚试了一下,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A:
各位大虾,各位高高手,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小弟的问题吗?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E:
请教;
FX2N128MR-ES/UL是否可以直接用FX2N128MR-001代换?如果用士林AX2N128Mr-Es呢?谢谢

楼主:
FX2N128MR-ES/UL跟FX2N128MR-001 不同在于FX2N128MR-ES/UL外部输入端电源,即S/S端,而FX2N128MR-001 在PLC里面已把0V跟COM端相连了。如过你要换的话可以省去PLC的0V跟S/S端短接线,其他的输入输出包括程式一样不变。
士林AX2N128Mr-Es和FX2N128MR-ES/UL可以一样的用,比起FX2N128MR-001要便宜些。具体你可以向供应商问清后在请购。

网友F:
我想用Q62DA控制MR-J2S-200A伺服放大器进一步控制HC-SFS系列电机,而不是通过定位模块
QD75P1来控制,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实现的是速度控制,20孔,怎么接线呢?

网友G:
想用FX2N的ABSD指令替代OMRON H8PS转角控制器的功能,角度数值用触摸屏设定,不知是否可以?正转时的ON与OFF值在倒转时是否会颠倒?机床在ON与OFF中间位置停机后再上电PLC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过后输出会是什么状态[输出点掉电不保持]?

楼主:
如果你要正反转控制,我建议你用高速计数器好写些。
如C241有增减计数功能只要读取当前值。关于机床在ON与OFF中间位置停机后再上电可以用掉电保持型寄存器如D200 上电后先比较当前位置值来决定需正转还是反转。或者回一下原点。

网友H:
三菱的怎样设定程序有效使用期呀??本人初次接触plc,請高手们详细的说明!!!!

网友I:
呵呵
用时钟脉冲和计数器吗!或用万年历做比较都可以的!
郑州万达公司
0371-66252182

网友J:
PC通过以太网连接QJ71E71(10BASE-T,10BASE5),QJ71E71-B2(10BASE2),QJ71E71-100(100BASE-TX,10BASE-T)去读取PLC寄存器状态的通讯时间是多少,可以查找哪些资料获得这方面的内容.谢过了

网友K:
本人初接触三菱系列,楼主是否给予联系方式,以便遇到问题请教。
本人QQ304941055

网友L(2006-03-19):
三菱的800电话你们知道吗告诉一下小弟

网友M:
你好小陈,本人正在改装一台设备,将原来设备手动的改成用PLC控制的.目前有几步动作的.
就是按下开始按钮,双作用汽缸左移到A位置.停止5秒.有一氮气电磁阀通电,吹气3秒.汽缸右移动到B位置.
怎么样编程呢?>谢谢!

网友N:
您好陈工,现在一套设备为FX2N的,现在想远控用光缆通讯,主站用Q系列的,这个网络怎么组建呢?

笨!

网友:
唉!
看来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了哦!

网友O:
呵呵,大家懒了,而且想要的东东多了。。。^_^

楼主:
ldp   x0     启动开关
and   x1     B位置感应器(原点)
ld    y0
ani   t2
orb
ani   x3     急停开关
out   y0     汽缸电磁阀
ld    y0
ani   x1
and   x2     A位置感应器
out   t0   k50
out   t2   k80
ld    t0
out   y1     氮气电磁阀
end

网友M:
首先谢谢您在百忙中给我回信息.看的懂那个图.
想知道真正完整的一个程序控制的梯形图不仅包括控制部分,好象还有什么初始化的状态是吗?还有什么多少时间没到位报警等等.是吗?可以给我一个简单的例子吗?QQ.149435890.等!谢谢!

网友P:
我在三菱PLC与上位机组态方面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此系统上位机准备采用力控软件,下位机为三菱FX1N 40MR PLC,共16台,问题如下:
1,在PLC与电脑通讯时,PLC上是不是需要安装FX1N-485-BD卡?
2,在组态软件方面,我想用字来取PLC的输入输出状态,以降低软件点数,但在PLC输入输出地址上未找到响应的映像寄存器地址,记得西门子的输入输出有,请高手指点.
先行谢过了!!

网友Q(2006-08-20):
请问那位有QD75P1与MR-J2S的接线图,照QD75M的接线有脉冲输出但伺服不转.邮箱zmj100@126.com

网友R:
请问三菱fx那套软件可以使用那些系列触摸屏的穿透功能?谢谢!

网友S:
 请问我的手提电脑上的串口为什么不能和三菱的PLC通信,但是与欧姆龙的可以呢,请叫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T:
请问用三菱PLC的PID指令在外部对目标值进行调节.除了用触摸瓶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U:
我有一个FX0N-40MR-ER的PLC,后带扩展FX0N-16EY-ES和FX0N-16EX-ES,其中主单元一个输出口坏了,我想改个端口,但是只有手操器,只能在脱机状态下进入,这是为什么?

网友U:
我有一个FX0N-40MR-ER的平流层,后带扩展FX0N-16EY-ES和FX0N-16EX-ES,其中主单元一个输出口坏了,我想改个端口,但是只有手操器,只能在脱机状态下进入,这是为什么?

网友V:
我想买三菱fx1s的编程线,但网上的线太多,价格差距很大,便宜的不到20块钱,还有5、6十块的,还有一百块左右的,还有几百块的,我该怎么选啊??谢谢

网友W:
原装的300元,自做自要20元左右,看你自己选择哪种?

网友X:
原装的应该可靠一些,自做的偶尔用下可以,但经常用如果损坏了通讯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T:
各位大师帮我编个从温,湿变送器传来的两路标准信号与来控制阀驱动器接收信号的程序.我用的是三菱FX2N-32MR一个.温湿变送器一个两路.两个转换模块.谢谢

网友T:
各位大师:谁能帮我编个PID调节例子,比如从温,湿变送器传来的两路标准信号与与目标值进行对比后,来控制阀门驱动器接收信号的程序.我用的是三菱FX2N-32MR一个.温湿变送器一个两路.两个转换模块.谢谢.

网友Y:
TO: 黄鑫
我可以发一个应用了PID的工程实例(链条锅炉控制)给你,若你需要请告知QQ号或Email.

网友Z:
to 小陈
你用三菱PLC有多长时间了,我有一问题,你能帮我回答么??????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3507
这可是用多了的人才会知道的问题!

网友AA:
三菱FX1N-60MR  PLC有两台报ERROR故障有两台上电RUN开关还未打开但RUN灯就亮但机子是死机输入输出全无效是什么原因电源5V 24V正常问题出在CPU板但是什么元件坏会不会IC11.IC12存储块坏请指教

网友AB:
     大哥,我现在做一个许多步骤顺序执行的程序,其中有一个步骤(一个程序段)需要将重复执行10次,而且不影响其他的程序段执行,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样实现?

网友AB: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中断程序里头的东西跟主程序有什么联系?怎么样才能写好一个中断程序?

网友T:
to :skype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的QQ6682002.邮箱:huangxin2808@sina.com不过最好是用skype发过来,我的用户名是:huanghuiqun1

网友Z:
楼上的,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你所谓的中断程序是不是跳转啊,满足条件的话执行这段程序,不满足的话跳转就行了,指令JMP,你看一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AC: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电机启动后运行5秒再停止5秒,如此循环4次后停下,这个梯型图和程序怎么编?

网友AD:
楼上的是自己想的题材吗?运行5秒?

网友AC:
是练习题

网友T:
to :黑夜
   LD X0
ANI T0
OUT T0 K40
LD T0
OUT T1 K40
LD T0
OUT T1 K40
ANI C0
OUT Y0
LD M8002
RST C0
LD T0
OUT C0 K4
END

网友T:
哦,对不起看错,把K40改成K50就行了

网友AC:
to 黄鑫:
   谢谢你!

网友AE:
to:黄鑫你好!你是在那工作的?
   我想联系您学习PLC编程.        我QQ553518859             电话:   0579-3863580        13967900929

                                       不胜感激

网友AF:
各位大虾:有知道怎么破译进入三菱PLC口令的吗?急!

网友AG:
   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加了一个485BD的通信模块,可是他老与我的GPRS通信不上,而且我用485和计算机也不能连接,计算机有485转232器连接485BD.
我的GPRS通信格式设置如下:192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我的QQ:369237468,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H:
三菱FX2N PLC如何用小数点运算 ,如10陈3等于3.333,又如何把3.333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I:
用循环指令
条件跳转也可以!

网友AJ:
 黃岡電控:

你可以装一个rs232c得特殊模块啊

俺也是黄冈得哦

网友AJ:
kywang:

mitsubishi  mr-j2s实现速度控制不需要特殊模块啊。

指定方向和速率就可以啦。

欢迎切磋,技术交流

网友AI:
有没有三菱专门的网站和论坛啊!
网址是???
能说说吗
谢谢!

网友AH:
   现用FX2AD和FX2N PLC做"称重"分5档系统,称重传感器输出电压0---5V ,对应的重力1000N,对应FX2AD输出的数字是0---4000. 要求用触摸屏幕显示和操作,并且显示重力有两位小数点.请问PLC程序内部的比较指令是用普通的ZCP还是用浮点的DEZCP .是否要把PLC内的数字全部转成浮点字再进行运算?还是用普通运算,最后显示时才转浮点?如何把小数点用触摸屏幕输入到PLC进行运算?我的电子邮箱是:gdzclwb@21cn.com

网友AK:
各位大虾:有知道怎么破译进入三菱PLC口令的吗?急!在此多谢了,
邮;zhyyq221@yahoo.com.cn

网友AL:
有谁用过FX1S的外部中断功能,为什么我用X1,X2作外部中断时会报错。有谁有例子贴来参考一下

网友AM:
重复10次 用 记数可以不?

网友AN:
使用FROM,TO拗口今时,需要注意哪些因素。例用一个比例阀,来控制一个喷涂设备的喷枪流量大小。如何做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请赐教

网友AN(2006-09-19):
三菱F930GOT我在系统设置时,使用了密码,,请问如何才能删除它

网友AO:
那天有家伙在现场给我出题,说,一个电动按扭,一个灯,第一次按,灯亮,第二次按,灯灭,第三次按,重复第一和第二次动作。不准用特殊指令,计数器,延时器。我现在还没想出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呀!!

网友AO:
那天有家伙在现场给我出题,说,一个电动按扭,一个灯,第一次按,灯亮,第二次按,灯灭,第三次按,重复第一和第二次动作。不准用特殊指令,计数器,延时器。我现在还没想出来。哪位大侠可以请教一下呀!!

网友AP:
楼上的朋友:你不知道有这种开门卖吗?哪个卖仪表天关的店都有卖的,三五块钱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Q:
三菱的有吗?

网友AR:
请教:型号为FX2N-128MR-001的三菱PLC电池没电了程序是否会引起程序丢失,电池主要是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AS:
     FXGP/win此软件以前我装过,可日前换了一台电脑装上去不能显示中文注释,请各位老大指点,谢谢!!!

网友AT: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plc硬件?
请问cpu在扫描io时,是扫描所有的io还是只扫描接入的io?
接入扩展io后,cpu如何知道接入了扩展?怎么知道接入的扩展是输入还是输出或同时有输入输出?如何知道扩展的io点数?扩展多个io模块时,如何将这些信息给cpu?
本人没有见过扩展模块,想问问plc怎么实现扩展的。

网友AS:
日前在电脑上装了FXGP/WIN不能显示中文注释是咋回事,请各位老大帮忙,谢谢!!!!

网友AU:
各位高手:
我想自制一条编程电缆,但不知怎样做。知道的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AV:
请问各位高手以下程序啥意思?

      dmov k0 d70      mov k1 d50   mov k2d50

    bmovp d251v d196 k4    bmov d196 d251v k4

    mul d250 k4 d72        mov d72 v      deco d26 m190 k5

   deco d27 m222 k5      dincp d381   dmul d30 k1000 d32

    ddiv d32 k3859 d36     subp k0 d87 d100

     add d100  d125 d130

网友AW:
各位好!
請問三菱PLC有 FX1N-14MT(14點晶體管輸出)機型嗎? 我查產品說明書好象沒有,但我有台新沖壓機器想用此機型,輸出接外置繼電器控制電磁閥,以便約5年不用更換或修理PLC,只更換繼電器,總沖壓次數在1億次以上

网友AX:
前辈您好?我有个问题SPD脉冲密度应用?我的用法是、接近开关每转8个脉冲、减速器是1/60、电动机是1450转、电机配齿轮直径是66.4、齿数是(21个)、主轴齿轮直径是78。62齿数是(25)请教写一段程序.谢谢我邮箱FJY463414@126.COM

网友AY:
电脑串口接FX2(25针)的通信线怎么做.

网友AZ:
三菱PLC通讯线,USB转RS232口的驱动什么地方有啊
通讯线信号:U232-P9

网友BA:
三菱PLC通讯线,USB转RS232口的驱动什么地方有啊
通讯线信号:U232-P9
我的信箱:xxcxxcxs@yahoo.com.cn
万分感谢

网友AW:
大型電腦城都有各式各樣的轉接頭如USB-RS232,附光盤。適合無RS232接口的手提電腦用。

网友BB:
 本人在 输PLC程序的时候,发现输到百分之五的时候输不进去了,就停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过在输之前PLC里面有个错误程序,会不会PLC容量满的原因,还是怎么的?可是我觉得好象无论输多少次,前面在PLC里面的程序的还是会被覆盖的呀!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本人使用的是FX2N系列的三菱

网友BB:
 本人在 输PLC程序的时候,发现输到百分之五的时候输不进去了,就停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过在输之前PLC里面有个错误程序,会不会PLC容量满的原因,还是怎么的?可是我觉得好象无论输多少次,前面在PLC里面的程序的还是会被覆盖的呀!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B:
 本人在 输PLC程序的时候,发现输到百分之五的时候输不进去了,就停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过在输之前PLC里面有个错误程序,会不会PLC容量满的原因,还是怎么的?可是我觉得好象无论输多少次,前面在PLC里面的程序的还是会被覆盖的呀!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本人使用的是FX2N系列的 三菱

楼主(2006-10-28):
你把PLC的RAM清除一下,再写程式。还不行的话就换根线试试了

网友BC:
下面引用由起子在 2006-10-5 12:49:00 发表的内容:
    日前在电脑上装了FXGP/WIN不能显示中文注释是咋回事,请各位老大帮忙,谢谢!!!!
--------------------------------------------------------------------------------------------
你是用XP吧,没法改,因为软件首选注释是日文,在2000,98时还有一个文字选择,XP连个选择都没有.我试了把日文的字体删除也不行,听说改XP系统可以,但我不知怎么改!

网友BD:
下面引用由 想不痛在 2006-10-17 13:08:00 发表的内容:
   本人在 输PLC程序的时候,发现输到百分之五的时候输不进去了,就停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过…
--------------------------------------------------------------------------------------------
检查一下自己传入的程序是不是有错误,或者用到了PLC不支持的指令?

网友BE:
本人曾从事电镀设备的编程调试工作,现从事不同的行业,对OMRON 三菱 AB熟悉 想把有关电镀设备的有关编程方法有偿传给更多的人,提供编程软件和学习资料,经过培训可以按照有关的生产工艺独立完成相关的编程工作,有关于工控的问题也可以交流,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网友BF:
请教各位
请问如何将D(XXXX)内的数据写入FX2-4DA,从4DA的CH3#口输出0-10V
zhaolinhai8@163.com

网友BG: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关于FX2N中的1PG与步进马达的连线
步进马达的型号为PK566-A  5-phase 有10根线

网友BH:
各位大哥。FX0N的怎么不能使用CALL指令,

网友BI:
请教各位大师:
    我遇到一个难题,FX2N-48MR内程序存在,但是有密码,有输入信号,输入电源220V和输出DC24V都有,就是全无输出信号,不知为何会这样,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BJ:
那个高人请指点一下如何解决三菱plc FX2N-485-BD(四线制)转换成两线制485+,485-,跟变频器通讯过程中的发送数据缓冲区和接收数据缓冲区的串扰问题?现在我发送数据已经没有问题,接收数据老是出现串扰,即接收的数据就是我发送的数据,而不是变频器回应的数据。恳请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前辈们,我现在不是接线有什么错误,我现在可以实现正常的“写”命令。只是,读变频器参数时,发生了数据串扰。即在数据接收缓冲区所接收的数据就是我所发送的数据。我的电话是:0755-86028451,邮箱:ligangshan@163.com

网友BH:
各位大哥。我是一个初学者。想用FX0N编一个密码锁的程序来提高兴趣。能在键盘上修改密码,有数码管显示。哪位大哥能给个提示。比如用什么样的键盘,数据传输用什么方式 。多谢了。

网友BK:
三菱系列,楼主是否给予联系方式,以便遇到问题请教

网友BG:
楼主,已经有好多问题没回答了!!!!!!!!!!!!!!!!!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网友BL:
    各位大侠;有谁能解答,扫描周期对输出的影响?
比如 我使用一定时器,定时完成后,是否还需要等待下一扫描周期到,才认为我的定时器触点接通? 本人用步进梯形图控制一电磁阀,电磁阀断开由定时器控制,转化到下一步使断开。定时器的时间只有100多ms 而我得到的扫描周期是80ms。这样我的电磁通断的误差有多少?

一见钟情在工控!

楼主:
1PG与步进马达的连线,你看看接点的定义,在看看步进马达的接线说明,应该就能接出来。 我就不详说了。

网友BM:
  大哥,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GP_WIN-C编程,我写好了,想锁密码,想请教一下大哥,这个软件怎样锁密????谢谢!!!
我的邮箱是LP_CHEN@LCEC.COM.CN

楼主:
选项/口令设置
输完密码后保存程式再传一遍就OK

楼主:
最近比较忙,所以很少来论坛,希望大家顶

网友BN:
我第一次写步进电机的程序,我用的是FX2N的PLC,定位模块是FX2N-10GM和FX2N-20GM,就是定位控制,请楼主帮下是如何做的,谢谢!

网友BO:
你好黄鑫,能否把PID工程例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JIANCHENGJIXIE@163.COM谢谢

网友BO:
SKYPE001你好,刚才发错了,能不把PID工程例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P:
楼主大哥:
    我想问一下如何通过FX2N,在三菱GOT上显示负数?程序该如何编写?

网友BG:
谢谢楼主了,问题已经解决!!!1

网友BM:
本人想在一个程序是面加面怎么加,我用的是FXGP_WIN-C,谢谢!!!
我的邮箱是lp_chen@lcec.com.cn

网友BQ:
我想修改机器PLC程序,现在厂方也不来服务了,程序也加了密,该怎么改呢?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BR(2006-12-01):
相信我的话 把PLC寄给我来试试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中断程序的什么作用呀??

网友BS:
请教大哥:
有没有关于PLC和上位机通讯的小例子,我是初学,想研究学习可以吗?十分感谢email: lnjp008@yahoo.com.cn

网友BT:
怎样应用三菱FX-2N  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运动

网友BU:
有个问题问楼主,我用10PG代替1PG把对应的运行参数修改了之后程序运行到中途就会死机,经查发现当伺服移动的距离很短时BFM#28  B0 READY/BUSE的信号无法得到,请问楼主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

网友BV:
我有个编程的问题请教大家,按照书上的程序如LD C0 LDI C1 [MOV K15 K1 Y000] 又如LD 10 [ABSD D10 D0 M10 K4 ]等的应用程序是怎样在电脑上写入梯形图的.谢谢!

楼主:
你可以抓b8定位结束标志啊,串个触点比较指令(LD=)比较一下#26当前位置应该没问题
不一定要用b0,我很少用b0所以没碰过这样的问题。你抓这个信号的时候用上升沿试一下能不能抓到。

网友BW:
请有三菱编程软件的给我一份好吗?
amw581551@163.com

网友BX:
to:海参
       用应用指令写.  K1和Y000中间没空格.

网友BY:
to 陈工   我想使用2nplc加编码器。da模块控制变频器速度。就是变频器可以同某机械传动设备同步运行。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BU:
to陈工   我抓过B1 B2 B6 都不行,现在是用步进程序串了一个当前位置和移动目标相等的指令,他可以过了这个死点,但我用1PG却没事呀.

网友BV:
SEE YOU 你好!我是初学的,对应用程序的编写还不了解,你能否具体一点好吗,谢谢!!

网友BX:
to:海参
         你用什么编程软件啊??不是GX的 吗??把传送指令的条件编辑好了以后,点击"-[]-"来输入"MOV K15 K1Y000"就OK了

网友BV:
SEE YOU 大哥我用的是FXGP-WIN-C这个编程软件和你所说的有差别吗,另我按你所说的方法已能输入上面的例子,原来是我按空格错了,谢谢!

网友BZ:
我用了一台F930-BWD-C的人机界面,但设置了时间过后,不能自动去掉时间设置画面,不知是怎么回事?还有如何设置关掉背景灯?谢谢,我的邮箱:gztan9914@163.com

网友BU:
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五六千转,750W的伺服电机

网友BU:
陈工你好,我想问一下,当我用三菱伺服差动方式接收脉冲500K时,我把伺服器中的OPC外接了24V,这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CA:
 陈工你好:
我想请教你以一下,试问台湾士林PLC与FX系列完全兼容吗,我这手边有一个士林SPLC AX2N-80MR  其输入接口与FX2N-80MR有点不同,他输入端的S/S接线端如何使用,为何我把0V点输入X端短接切不能象三菱的一样引入信号呢,S/S与0V短接也不行,S/S断口是如何定义的,是不是跟你在上面回(小陈 TO idnfmmfe)中1PG中一样,只是个外部24V电源输入接口
希望陈工能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
S/S接24V+
输入端X有0V输入便有信号
你买PLC时可参考用户手册

网友CA:
谢谢陈工!!!
SPLC内有象开关电源一样的电源短路保护吗?
万一不小心将公共端0V与24V短节到一起会不会烧坏东东?
另外象三菱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如何使用,
我看手册P31那个对应表上有个什么(1相1计数输入,1相2计数输入,2相2计数输入)该如何理解这几相几计数输入的,可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CB:
請教:怎麼給三菱PLC加密碼

网友CB:
我的信箱99mdk2@163.com
謝謝你樓主

网友CC:
请问楼主,三棱FX2N的PLC,电池电压不足了,工作电源掉电后重新上电,PLC程序不能运行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CD:
我们这里有一款三菱PLC,程序接口是圆的,好像是电脑上的PS接口,请问是不是,如果是应如何做连接232接口的数据线,如果不是是什么接口,另外请问下,在哪里下载GX DEVEOLPER?我下了两次,却都残缺不全。谢谢。

网友CE:
请问:我自己做了一条通讯电缆,刚开始还可以通迅,过了一分钟左右.就通迅不上了,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为大侠赐教

网友AY:
   三菱FX的PLC,我用串口发02 30 ....到PLC,不同的密码返回的值都一样,不知是为什么.用文本和HEX显示都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什么地方操作错了.
  FX2的通信格式要如何设.

网友CF:
楼主,你好!能告诉你的联系方式吗?有问题时随时可以请教你.我的QQ:32680159

网友BO(2006-12-31):
楼主你好能帮我讲讲三菱定位模块FX2N-1PG-E的程序细则吗,怎样在触摸屏上调试。谢谢  haosuiding@163.com

网友CG:
你好,楼主我用1PG控制2台安川(SGDM)伺服电机,在#17中设置2048,在#19中设置了60000,一个为定长停机另一个为中断单速 ,轮流发FP与RP,加减速时间为90MS.为什么两台电机的速度快不上来,电机的电子齿轮比为4:1.能解答一下吗/QQ:86583918

网友CH:
各位大虾,我是PLC初学着,我现在使用的是A2A的三菱PLC,现在出现PLC的D数据的设定值的数据经常变动,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
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CI:
学习三菱PLC编程和人机界面没有硬件可以用GX Simulator和GT Simulator2
验证  学习三菱FX的通信没有硬体怎么办

网友CJ:
小陈:您好!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疑问,PLC采用的FX2N-64MR,变频器为FR-S540  2.2KW,电机为1.5KW,在运行时,发现高速和中速的运行结果相反了,低速不能运行,此前编过相同的程序,接线也相同,运行正常,不知问题出在那里。不知跟变频器的设置有无关系。设置变频器时,采用外部启动,要注意那些问题呢。

网友CK:
LD  X0
      MPS
      ANI T3
      OUT T3 K6000
      MPP
      AND<= T3 K5400
      OUT Y1
      END

    X0為控制電源
    y1為風扇運行

我就看不懂那個AND<= 指令,
請大家幫忙,明示以下,小弟在此謝過了

楼主:
AND<= T3 K5400
意思是
当T3当前值小于或等于K5400时触点ON
如果同时X0也=1,则Y=1

网友CL:
   请教大哥!
    我有一块FX Os-14MR-ES的三凌PLC ,编程接口为圆口不知其排列顺序,请赐教,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不会做,请帮助,另外PLC面板上的PROG.E/CPU.E灯在不停地闪,请问为什么?
                 谢谢!!!!

             miaocaijun888@sohu.com

网友CL:
   请教大哥!
    我有一块FX Os-14MR-ES的三凌PLC ,编程接口为圆口不知其排列顺序,请赐教,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不会做,请帮助,另外PLC面板上的PROG。E/CPU。E灯在不停地闪,请问为什么?
                 谢谢!!!!

网友CM:
TO:li97312
重新编程.你的程序已残缺

网友CM:
TO: 超声电气
查变频器端子定义,可能不一样.
要不就是速度指令组合方式与你以前所用变频器不一样!

网友CN:
楼主留个邮箱。想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在论坛里说不清楚。hege377@163.com

网友CO:
这么好的贴子绝不能让它沉下去,UP!!!

网友CP:
陈工你好:在一个程序中应到M8011和8013的开点,可是在程序中并没有M8011和M80013的启动程序,但是在这个程序中没有这个开点是启动不了的,请问陈工这是不是厂家在做程序时故意给加上的,请陈工给介绍一下M8011和M8013的应用方法和作用.谢谢.

网友CQ:
近日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既有硬件的还有软件的,想找一本说明书或者用户手册看看,不知道那位有啊?真的很感谢!型号是:FX-485PC-IF,FX2N-16MR,FX2N-1PG,我的邮箱是renqianbao123@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CO:
 TO:蝎王:         "我遇到一个难题,FX2N-48MR内程序存在,但是有密码,有输入信号,输入电源220V和输出DC24V都有,就是全无输出信号,不知为何会这样,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的回复:

这是程序里设置了禁止输出,解开密码将程序改过来就行了.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QQ:109693920    xzx4281@sina.com

网友CP:
感谢陈工我明白了。真是好人啊。

网友BO:
求十层楼三菱电梯程序(实际应用的),谢绝教学用程序,请在工作中的师傅们指导交流,我对三菱PLC有使用经验,jianchengjixie@163.com

网友CR:
下面引用由PYM在 2006-9-19 11:14:00 发表的内容:
  三菱F930GOT我在系统设置时,使用了密码,,请问如何才能删除它
--------------------------------------------------------------------------------------------

在软件里把密码取消后重新下载就可以了;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三菱代理):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淘宝网:http://shop33725400.taobao.com

网友CS:
请问一下用GX Developer软件连接Q00JCPU时出现了一个错误,错误代码是2200,查了帮助说是程序存储器中无参数文件,要设置参数文件,请问用GX Developer软件怎么设置参数文件?谢谢!

网友CO:
TO:许晓鹏
    在"工程数据列表"中有一个参数栏,包括"PLC参数、网络参数、远程口令“,你设置其中的就可

网友CT:
请问:我公司有一台三菱A系列PLC电池失电后CPU  ERR灯亮,不能工作
请师父们帮帮忙!

网友CO:
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CT:
更换电池后,ERR还是亮。与人机界面不通讯。运行灯有时会熄灭。
连接PC下载程序发现程序残缺不全。上载原备份程序,通讯开机正常,但ERR还是亮。用PLC诊断没有发现故障,不得其解。(触摸屏原设置的参数丢失)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
把所有信号线,24V全部拆掉,再开机看看。

网友CU:
三菱PLC怎么控制触摸屏呀

网友CV:
三菱A系列PLC经常出现错误代号[错误代号50]
错误信息 OPERATION ERROR[程序运行时检测]
不知是什么原因,盼回答!!

网友CT:
现在我想把设备开起来看看,但参数没有办法设置。鬼子把参数设置,中、日文转换等设置了密码,下载编辑的画面也有密码。(人机界面是:三菱A970)太可恶了。请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CW:
各位大师,我想用QD75M,有没有QD75M定位模块的中文说明书啊

网友CW:
各位大师:各位大师,我想用QD75M,有没有QD75M定位模块的中文说明书啊 我的邮箱是wenwei.ma@paya.cn

网友CX:
中断是需要PLC紧急处理的事件,和计算机的中断一个意思。我做三菱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大家多支持。。。欢迎进行技术交流。

网友CY:
有谁知道买一台旧的FX2N128MR-001大约多少钱!

网友CZ:
 to skype001
    你好,可以给我发一份PID工程实列吗?谢谢
tzj4423@163.com

网友DA:
各位同行兄弟:我在用GX-Simulator-6C仿真调试软件时,有许多PLC支持的功能指令,但不能仿真是怎么回事啊?下面是错误截图,请指教.

网友DB:
仿真软件有很多指令是不能仿真的,这没有什么疑问。
比如与脉冲输出相关的指令,中断指令,通信指令等。
因为仿真的时候,是以恒定100mS的周期来执行程序的。
仿真只能是做一些逻辑指令的仿真。

网友DC:
请问:三菱中的M8147是什么指令,在资料上没有找到

网友DD:
    我从三菱FX PLC读取的程序,程序没有注解释,为了好看懂程序我想给注释加中文上去,可加上去在梯形图里显示不了,我在菜单注释设置里找了不行, 我是刚接触PLC, 不知谁能帮我?

网友DE:
我刚学,想问一下高手一个很菜的问题:在步进电机控制中如何让PLC识别工件的实际位置?

网友DD:
  谢谢小陈了,问题已解决,我用的是全系列的软件GX DEVELOPER真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注意到。

网友CT(2007-01-30):
请问:三菱A970GOT人机界面显示307故障代码如何处理?同时PLC故障灯亮,怎样解决。

网友CT:
请问:三菱A171SHCPU 故障灯亮,运行能工作,但程序监控发现:准备完成M9074标志OFF,无法继续操作(一直准备中)。也没有故障代码,是不是CPU模块坏了。故障发生后更换了电池,依然ERROR亮

网友DF:
 你好:向你请教一下PLC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我们在网页上写的一个通讯程序,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一)在这个程序中(RS D200 K12 D500 K10)中,是计算机发送12个数据给变频器,变频器接收10个数据,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在发送数据中,第4,5位是指令代码,7,8,9,10位是写入的数据,(1)但是在写入正反转的书写格式中,7,8位写入的是数据,9,10位写的是总和校验,这样写的话就成了计算机发送10个数据给变频器? (2)在写入变频器频率的格式中,7,8,9,10写入的是数据,11,12是总校验和, 两次写的格式不一样,是不是PLC自己可以分辨出来?? (二)变频器返还给计算机的数据是不是变频器自己写出来的??
  (三)在与变频器的通讯中,是不是一次只可以进行一种通讯,如果要一直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但是在读取频率的时候我要改变变频器的运行方向,怎么来处理, (四)在用RS指令的时候,通讯格式是不是要根据要通讯设备的不同而使发送区和接收区的位置不同??谢谢!!

网友DF:
我的邮箱weiqun19811219@163.com,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DG:
你好,我有一个压力变送器二线输出4-20mA,不知如何与FX2N-2AD连接请指教

网友DG:
谢谢回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传感器+端接电源+极,传感器-端接电流输入IINO,VINO和IINO短接,电源-极接COMO

网友CT:
谁有三菱A171SHCPU模块?

5:30am

网友:
5:30am

网友:
本人在使用20GM,做增量型定位,当我由plc写入20GM定位长度时,在plc写入负的立即数就可以做反向定位,但是通过触摸屏写入负数就不能执行反向定位,我多次改变了触摸屏中数据类型也不可以???请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DH:
这几个相与指令的在这里的具体用途是什么,请指点下,多谢了
WAND 100Z H000F D300
WAND 100Z H00F0 D302
WAND 100Z HFF00 D304

网友DI:
请问各位:我有一台FX2N-32MR PLC出现CPU-E灯常亮怎么处理?CPU坏了吗?

网友DJ:
请问一下,我这边分别有两套三菱Q系列PLC的CC-LINK网络系统,需要通过以太网(两个网络都配有以太网模块)将两套系统的信息都上传到一个DIGITAL人机内(人机有以太网功能),请问这个网络该怎么连呀?

网友DK:
年底大清仓,超低价甩卖三菱PLC.
FX0N-8EX    0.3折
FX2N-4AD    0.3折
FX0N-8EYR   0.3折
FX-16EX     0.3折
FX-16EYT    0.3折
FX2N-80MT   0.37折
FX2N-60MT   0.37折
FX2N-32MT   0.35折

网友DL:
看来,问题还真不少呢

网友DL:
我请教一下楼主,三菱FX系列PLC如何通过RS-485端口控制三菱E500变频器的正反转及频率的读写甚至多段速。D8120格式设置中数据位为7位或8位是怎么一回事。谢谢了!我的邮箱是lxdliuyuan001ls@sina.com

网友DL:
笑话了,我是个刚入行的,真诚请教。

网友DM:
小陈:我这里的三菱FX-2N编程软件丢失了,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E-MAIL:MOWNG007@163.com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三菱仿真软件Gx-simulator6-c包含在Gx-developerv7.08j里,现在这个GPPW我装完了,可是仿真软件Gx-simulator6-c装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是装在和GPPW同级的目录下,还是装在GPPW的根目录下呢?怎么用呢?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个初学者,有一台EX-40PLC没有编程器,请教个位,能否用电脑编程吗?有EX-40的编程软件吗?谢谢了!

网友:
请教各位:EX-40能用PC编程吗?

网友DN:
楼主及所有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刚刚接触到三菱PLC,想问一下在给PLC编程时是否需要给PLC通电,我的PLC型号是FX1s-20MR-001,电缆sc-09但每次和电脑连接时都会有“通讯错误”串口型号我也试过了,但还是没有用,就是不知道是否与PLC没有连接外部电源有关!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还有他的具体接线方式,因为我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是一台刚从市场上买的二手PLC,想自学一下!

网友DC:
自由翱翔:在连接时要给PLC通电,把开关打到STOP,连接就可以了!在软件中选择在线写入或者读出就可以了

网友DN:
非常感谢你!

网友DN:
各位工程师:
你们好~
我的PLC密码忘了,以至于不能编写程序了,能不能想办法帮我解开啊!急!!

网友DN:
各位工程师:
你们好~
我的三菱FX1s的PLC密码忘了,以至于不能编写程序了,能不能想办法帮我解开啊!急!!

网友DO:
你好陈工,我现在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想请教你。FX1N-60MR,F940GOT-LWD-E,BS-160K2(BOSHI)打印机,现在将打印机联到GOT上,程序已写好(抄那个经典的MITSUBISHI ELECTRIC程序),但是打印机就是不动作(在其他模式---打印输出---报警记录---打印时打印机有动作)。谢谢!有详细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DO:
你好陈工,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请教。FX1N-60MR,F940GOT-LWD-E,BS160K2(BOSHI打印机),现已将打印机联到GOT上,程序已写好(抄的那个经典的打印“MITSUBISHI ELECTRIC”程序试验),打印机没有动作。但是在其他模式---打印输出---报警记录---打印时有输出,乱码。请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另,有详细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DP:
Q2AScpu机器报警:“PLC电池低下”PLC上“ERROR”灯也亮了,但我换过新电池后,机器上几个牵引马达全反转,老大换了CPU后,也复位过,但还反转。马达的伺服也是正常的,不哪里出事啦!请高手帮助

网友DP:
有详细的联系方式吗?我的是fmt168@163.com

网友DQ:
1怎样设置参数把通用数据寄存器设为文件寄存器
2。一个写模拟量模块的程序:T0 K1 K17 H4 K1 ,在这里的H4我看不明白,它不是要用数据寄存器的吗,可以用位元件组合吗?
3。一个16位转换ASCII的程序:ASCI K1M20 D310,在这里K1M20我看到有的例程是用的数据寄存器,可以用位元件组合吗?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DR:
求三菱PLC论文 谢谢
leesir2005@126.com

网友DS(2007-03-02):
大家好,本人在深圳从事自动控制行业多年。主要工作为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动设备设计。精通三菱PLC,欧姆龙PLC的编程和各种
自动控制程序编写。业余时间承接三菱和欧姆龙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工作,包含旧设备改造、自动化流水线设计、机械制图等仅为个
人爱好价格从优。有意者可以联系:15302653113 刘先生 或者留言15854704 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DT:
谁有FX1PG FX2N 10GM FX2N 20GM 的说明书请发我一份.
hlb221@163.com

网友DU:
ldi x022
ani   x023
ani   x024
mov   k1  d200
ldi   x022
ani   x023
ani   x024
mov   k2  d200
ldi   x022
and   x023
ani   x024
mov   k3  d200
 以上是一个程序的开头的12步,我看不懂。哪位大哥能帮助解释一下以上程序,谢谢了!

网友DV:
LDI,是联接左母线的常闭节点。X,是输入。Y,是输出。
ANI,是串联常闭节点。
MOV,是传送指令。
AND,是串联敞开节点,与指令。

网友DW: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DU:
三菱GX8.26中文PLC软件带仿真功能吗?

网友DX:
你好!我请求一个
“开关电源+接近开关+三菱plc输入口“接线图。到底怎么接呀?接近开关选什么型号?请帮助!谢谢!

网友DX:
请帮助一个
“开关电源+接近开关+三菱plc输入口“接线图。到底怎么接呀?接近开关选什么型号?请帮助!谢谢!
wang201qiang201@mail.china.com

网友DY:
我有一台FX2N-80MR现在故障是程序写不进去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DZ:
各位老师:您好:我想学习三凌FX糸列的步进梯形图与SFC图,但是没有SFC图的实列.能给我一份.谢谢.hww-672724969@qq.com

网友EA:
PLC编程口坏了,我现有一个422BD卡,怎么读出程式

网友EB:
请问楼主,PC与三菱M3数控如何传输PLC程序?

网友EC:
你好。我买了一块FX2N-128的PLC再买了一块4AD-PT温度输入模快和一块2DA输出模快。来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来控制水泵。不知怎样的频率一直是43HZ没有变化。测量2DA输出电流一直是16.3MA。一直没有变化。更换4AD-PT专用传感器也是一样。请问各位高手怎办

楼主:
不知道你的程式是怎么写的,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用4AD-PT采集温度变化,
再转换信号给2DA来调变频器,达到恒温啊
要把程式发过来我看看,在这上面讲不清楚

网友ED:
你好:此指令中怎么不能把源数据送到目的数寄存器.请指出原因;
DMOV C251 D118
它是从编码器中读脉冲到D118

网友EE:
是否可以设置程序的有效期,到了有效期后自动清除.

网友EF:
  各位好:
   我需要FX2N的SFC资料和程序,那位有赠我一份,谢谢了!
        xchk2006@yahoo.com.cn

网友EG:
这个贴很热!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实用的东西.哈哈^^
我也想问电脑与PLC通讯线的问题:9芯(电脑连接头)和8芯(PLC连接头)中间有个27芯的头,能不能省略掉,直接与9芯和8芯,中间再加一些需要的电阻,然后直接焊起来.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正常通讯啊?

网友EH:
楼主你好,我想用三菱FX1s-30,PLC改造一台设备,原来设备是两根导辊,一放一收,到头时,靠两只机械式可逆计数器实现自动,现在想不用机械计数器,由PLC内部计数器实现,可以吗?我不会用Fx1s-30的高速计数器,因为Fx1s内部没有双向计数器,只有5点高速计数器,请大哥帮忙,如何编写。谢谢

楼主:
本人接过试了OK

网友EI: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压力信号由模拟量模块采集过来,也转成了数值,是电流值,怎么才能转成压力值呢?要用编程指令吗,是那条指令?望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EH:
 楼主你好,我想用三菱FX1s-30,PLC改造一台设备,原来设备是两根导辊,一放一收,到头时,靠两只机械式可逆计数器实现自动,现在想不用机械计数器,使用光电开关,由PLC内部计数器实现,可以吗?我不会用Fx1s-30的高速计数器,因为Fx1s内部没有双向计数器,只有5点高速计数器,请大哥帮忙,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EI: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压力信号由模拟量模块采集过来,也转成了数值,是电流值,怎么才能转成压力值呢?

网友EJ:
陳工:
 麻煩妳 我是初學者 是否有什麼建議給我呢? 我現在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學起

网友EK:
我有一台三菱fxonPLC,去年写进一套程序,今年有一地方想改一下,可总显示“通讯错误”。电缆是新的,软件是免费下载的。其间什么都没有动过怎么就不行了呢?希望哪位好师傅能给我指点一下!謝謝!xiaocai998@hotmail.com

网友EL:
楼主并没有做到有问必答啊,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没有回答,想看看那些问题怎么解决都看不到!

网友EM:
我现在用的是Q02H CPU,第一次传入程序时密码选的是写入禁止,我想设成读/写禁止,应该怎么办呀?我重新格了内存,还是不行呀?请教高手!

网友EN:
长知识啊!谢谢!

网友EN:
你好!请问三菱F1系列编程软件哪有下载的,因我接触的是这类型的,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EO:
 各位高手我是刚学的,想用FX1S控制步进电机不知如何设制才能使PLSY输出脉冲?请个位帮帮小弟!!!

网友DV:
孑然一身:你实说转换成电压值吧?压力值压力表上不是有显示嘛,
要转换电压值,串电阻。

网友L:
与三菱不能通信说明你的电缆有问题吗?
买几百的那种有隔离的效果好一点

网友EP:
 请教高手仁兄,我刚接触PLC,现在遇到一个关于FX0N-3A模拟量模块的毕业设计,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由传送器输入0-10V电压,当小于某一设定值(比如2V)输出信号控制电机启动,当达到某一设定值(比如7V时)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电机的停止。
     此模块能否用FX0N-60MR基本单元,具体的编程怎么作?
   请仁兄多多指教,谢谢!
我的邮箱3228186abc@163.com

网友EQ:
请教FX2N-20GM用法?

网友DQ(2007-04-01):
这就是一个数据传送,当控制条件成立时把1、2、3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200中。
至于接近开关可以选NPN型的

网友ER:
[b]我的pc串口坏了,我买了一个串口转USB的,但是我连接了,仍然没反映!请问是怎么回事!!另外,我的软件在设置端口时就只有串口,我要用USB接口怎么办?[/b][/u]

网友ES:
这个贴好热啊!希望有人能帮到我啦!上面是FX0S的PLC. 目视检查红圈IC (063EB)烧坏.不知能不能换一个IC就 修好呢?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元件呢?我想修好练习用的啊!

网友ES:
各位大虾帮帮忙!顶起来!

网友ES:
楼主呢?帮忙啊!

网友EE:
三菱的密码在进入程序的状态下是否可以看见,在哪个地方存储的.

网友ET:
    你好楼主:我用的三菱PLC型号是FX2N.还有一个4A/D的模拟模块,一个2D/A的输出模块,一个模拟输入流量计0-10吨,一个模拟电磁阀输出4-20MA对应0-90的开度.这时我想在让水泵在压力一定下,用设备出口流量来控制设备出口电磁阀,因为我想要的一个恒定的流量。比如我想把流量控制7吨,在软件里用PID闭环应该怎样编制,我看过三菱的编程手册,但还是不太明白,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如果谁有成功的安例请帮个忙发过来让我学习一下,我的邮箱是:lingchangzhi1223107@sina.com

网友EU:
楼主你好,我本是学机械的,工作所需不得不学一些PLC知识,现有两个关于Fx2n的问题请教:
1、Fx2nPLC的输入输出高低电平逻辑是否能够调整?如果是固定的,是否可以通过选型选择?如果可以调整,能否在同一个PLC上分别将不同的点设置成高电平逻辑和低电平逻辑。
2、我们的产品上有一个Cu100温度传感器,三菱是否有能支持其信号的AD模块?

网友EV:
 请问楼主,FX1N的PLC上有两个电位器,怎么用?它与程序中的哪两个寄存器对应?

网友EW:
你好,辛苦了,我现在在做一个fx20-GM的项目,需要用串口与fx20-GM的独立单元进行通信,主要用C++开发,是用于参数监控以及程序传输,想问一下哪里有fx20-GM的通信协议?
谢谢!!

楼主:
D8030和D8031

楼主:
Cu100温度传感器应该可以,
你到网上下本三菱特殊模块说明书看看,做温度的工程我只做过一台,温度跳动很厉害,跟实际温度有差距,你要用当前数值加上一个常数(寄存器D,那样就可调),才能使采集到的温度跟室温一样
总体用起来还好,就是第一次用可能有点麻烦

楼主:
我这里有VB的通讯协议
C++我没用过
网上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EX:
我单位有一台输送尾矿的浆体.水隔离泵,用PLC控制6个电磁阀.对3个罐体内的隔离球上下运动进行进水.排水.进矿.排矿运动,罐体上下都有位置传感器.请问该如何设计梯形图.那位朋友请给回复.表示感谢.QQ邮箱:ping_ge_ok@qq.com

网友EW:
陈工,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能否发通讯协议到我的邮箱。

pksong@126.com

顺便问一下,协议是针对fx20-gm定位单元的吗?

谢谢!!

网友ET:
    楼总对我有偏见,看见我的问题不帮我啊,哈开个玩笑!!楼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案例给我发个,谢谢!!!

网友EY:
TO fighting
FX-60MR是可以用FX3A模块的,具体的编程我建议你看看三菱的编程手册和特殊模块手册,就是些对FROM、TO指令以及比较输出指令的应用,直接给你程序对你没什么好处。

楼主:
这本书对你应该有用 里面有关于2AD,4AD,8AD,2DA,4DA,8DA等 等三菱所有的模块使用手册,发到你邮箱了, 收到了别忘了在这上面顶一下.

网友ET:
    收到楼主的帮助,本人受宠若惊不胜感激。即使我有这个手册我也要顶一下。
   顶!顶!顶!

网友EP:
请问楼主那有关于FXON-3A的手册吗?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3228186abc@163.com

网友EZ:
请问三菱A2A在线修改程序为什么只能出入两步,就显示PROGREM TOO LARGE

网友EZ:
请问三菱A2A在线修改程序为什么只能出入两步,就显示PROGREM TOO LARGE
zhao_fw@sina.com

网友EY:
TO fighting: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网站上有三菱的丰富的资料供你免费下载。我前面给你说的特殊模块手册里就有FXON-3A的部分。

网友EP:
大哥 那下东西特别慢 而且下下来了 不能看说文件错误无法修复不知道您那有吗?
有的话可以给我发过来吗?
非常感谢!!!

网友EY:
特殊功能模块手册超过了20M,邮箱不能发送,我建议你再试试看吧
我给你发了编程手册到你邮箱里,请注意查收

网友FA:
 大哥您好,我是一个做毕业设计的学生,测量一个液压泵的流量,压力,以及电动机的转速,我现在在测转速这块上面卡住了,我用的是西门子旋转编码器rotary encoder,红黑线分别接24V电压和COM口,B相(白色)接入到FX2N的x0,先采用七段码显示,外接了从X10到X14的五个开关方便编程,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LD X10 OUT M8235
                            LD X11 RST C235
                            LD X12  OUT C235 K2500
                            LD X13 MOV C235 D0
                            AND SEGL D0 Y10 K3
                            END
我这个程序的前半部分读数进来是否有错误或者漏了的情况?(显示方面可以在人机界面上实现)
PLC理论学了很多,到用的时候很多方法都试过,但还是查不出来,数码管都没有亮,希望您可以帮帮我,谢谢了!^_^

网友FB:
小弟刚学PLC,对整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现在想用PLC来编写列车制动检测系统,感觉无从下手。
这个包括很多部分,有全车泄漏、主制动管、感度等等。
各位高手是否可以帮我一下,给我编个全车泄漏试验的程序。
流程图是这样的:
开D1阀充风到V11 (500) KPa,延时T11(30)秒(s)
                         |
                         |
关D1,读P1Set, [当P1Real=V12 (510) Kpa时,]
开始延时T12 (60) (s),显示时间
                         |
                         |
读P1Real, 算出压力减少值,计作P1ErrR=P1Set – P1Real,并存储
(S1试验存入QCZDGXLL;  S7试验存入ZZDGXLL)
                         |
                         |
                P1ErrR≤V13(10) KPa ?---------N------
                         |                          |
                         |Y                         |
                         |                          |
                       合格            不合格

网友FC:
A系列的mov指令为何不可以这样用?
mov k4t100 d100
查过A的电子书,书上说可以,但是在软件编译中却不可以,why?

网友FD: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FX PLC 的TOP 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DV:
帮你查了一下手册,没有TOP这个指令,由TO指令:是BFM写入。
TOP难道是上升沿。

网友EY:
是TO的上升沿

网友FD:
谢谢袁大哥,我也知道TO是BFM写入指令,但是不知道BFM是什么啊?是特殊寄存器吗?能帮我举例说明一下这个指令的意思吗?谢谢

网友FE:
请问我怎么连接不到CPU,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VER7.08J,数据线用的是UT880(USB转232),三菱CPU型号:Q01CPU,串口扩展是QJ71C24N(有一个口连了猫)我用空的口连怎么都连不上。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指教,我用同一台电脑和数据线去连FX系列的CPU可以连上????????????????????

网友FF:
请问,三菱FA700变频器如何与FX3U建立RS485通讯  最好给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FG:
请教两个问题:
1、FX1N,FX2N系列控制器的基本单元+扩展单元+6*FX16ERY,内部电源容量计算后不够,可以用外部DC24V电源供电么?那种机型可以,哪种不行?
2、我的数字1,0输入信号用250米远,BVR 1.5的多芯线,请问问题大不大?有问题的话,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FH:
大哥,我现在做三菱PLC控制曲轴淬火机床的控制程序,需要一份参考资料,我自己编出来的我感觉到太烦了.谢谢

网友FI:
三菱PLCFX2N的扩展单元FX0N-16EYT的输出能用来做脉冲输出吗

网友:
三菱FX2N的扩展单元FX0N-16EYT能用来做脉冲输出吗

网友FJ:
BFM就是BUFFER MEMORY--缓冲存储器
一般特殊功能模块与CPU进行数据交换时都是通过FROM指令(读特殊功能模块内BFM的数据),TO指令(将数据写到特殊功能模块内的BFM)
当然,不同的特殊功能模块的BFM分配地址和数据格式是不一样的,可通过特殊功能模块的硬件手册获得

网友FJ:
 三菱FX2N的扩展单元FX0N-16EYT是可以用来做脉冲输出的

网友FK:
FX2N如何实现与松下伺服通信?请加QQ:10343885验证说明为赐教.

网友FL:
 大哥,我快毕业了,设计小区防盗门,被七段码处卡住了,请赐教!谢谢!qq:573093188

网友FM:
如何实现一个按钮在按下去不动作,松开后动作啊?谢谢

网友FN:
Q01同电脑无法通讯,但PLC工作正常,电脑同其它机器上的Q01通讯却正常。更换新CPU后故障不变,请哪位高手指教 。               HOMWOOD@126.COM

网友DV:
入行晚: 用下降沿指令。

网友FO:
黃岡電控:
加一个FX1N-422BD,200多元

网友FO:
yexiwei
800-828-9910

网友FP:
我是三菱PLC的初学者,请问一个问题: 现有一热水水箱,我想设定下限温度45度,上限温度48度,在热水水箱温度高于48度后,开始补水,当水温下降到45度时停止补水,同时对水位进行控制,我用ZCP做比较后,可以做到,但是水位达到高水位后,由于水位波动,补水泵总是在水位波动的情况下频繁停启,由于本人刚学PLC,所以找不到好办法解决,请大家帮帮忙.(以上叙说就是通过温度控制对水箱补水) PLC型号为FX2N系列

网友FQ:
请教各路高手,我在一个PID控制程序中有几个指令不能理解
FROM K0 K2M100 K2
MOV K3M100 D101
MOV H0020 D201

网友FR:
布袋除尘器有一室反吹不正常,如何解决?

网友FS:
我PLC重未应用过,现在想使用PLC实现自动控制,但是不知道PLC输出电源是多少?还有受控元件是220V,PLC输出电路怎样接法,能否发个电路图给我?

网友FT:
请问大家,我下载了一个三菱的仿真软件(FX-TRN-BEG-LC),电脑显示出其中的文字,图画等界面都正常,但是模拟画面是黑屏,怎么回事?

网友FU(2007-05-01):
     请问各位大哥帮忙:
为什么我安装GXDevelper打开工程只有显示打开工程,而没有创建工程呢?我是一位初学者,但愿各位大哥能指点一下!我已经在网上找了两个月了!找到的都是只有打开工程,而没有创建工程!是不是一定要有三菱PLC才能用这软件呢?

网友FU:
  我真是好想以上我说问题是什么!有人能帮到我吗?我连基本的软件都没有呀!

网友ED:
网上免费赚钱?

据说可以赚钱哦 嘿嘿 其实我也不清楚,不过就像下面说的
又没有损失 试试又何妨呢?要是真能赚钱 那何乐而不为

在网上,为什么各个网站都说能为你赚到很多钱呢,就连读一封 E-mail 也可以赚到钱? 难以置信啊!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后来才弄清是广告商买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的身份是不能够泄露给外人的,当然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等等重要信息都不能泄露的噢。于是找了一个不要身份证、不要会员费,只要有个地址、电话号码就能挣到钱的网站,申请成了会员……(反正挣不到钱也不会吃亏,哼!)等了一个月,什么汇款单?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过一想,反正也没吃亏!就当是鬼迷心窍一回吧!--哈哈! 可到了第二个月…… 突然,汇款单到了,一看吓一我跳!——30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不就是2400多了吗?半信半疑。到了银行,交了几十元的手续费,换回了2400多!真像做梦一样…… 买了一些一直想买的东东,这时我才确信不疑。兴奋之余,又开始了我的宣传。不是宣传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吗? 果然,三个月后,又飞来了一张单子! ——400多美金!真是难以置信!! 又过了三个月上涨到了2400多美金。 如今,不用上班也有钱花了,真是乐哉乐哉!你不信?那没办法!只可惜这白花花的银子喽。
古人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反正也不吃亏,就当疯一回试试看嘛! 相信我,没错的!

1.打开http://www.pointsmoney.net(可以复制、粘贴到地址栏。有时进不去,那是因为服务器太忙,多试几次!)
2.打开网页,点击左方菜单的Sign Up。 进去后,就要填你的资料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资料),跟着提示,一步一步输入信息就OK了。下面是英文的解释:
(1) USER ID (Valid Email): 填你的电子邮箱 ;
(2) Password :密码(你自己想一个吧);
(3) Confirm Password :确认你的密码,再打一次你的密码;
(4) Friend Refferal ID 这里填83311
填完后,这个网站会发Email给你,在E-mail中给你直接进入的网址。
他给每个人的网址都不同,你上它给你的第一个网址就得了。进去后,再次输入资料。

3.下面我详细说明了加入过程中的细节!(注:一定要用拼音打字呀,不然申请不了的):
(1)First Name: 名字(例:小明 就打 XiaoMing);
(2)Last Name: 姓 (例:梁 就打 Liang );
(3)Address: 家庭住址(写拼音,一定要详细填写,包括我省略号后面省略掉的内容,不然收不到汇款单喽!例:广东省广州市……,就打GuangDongShengGuangZhouShi…… );
(4)City: 城市 (例:北京市,就打BeiJingShi);
(5)Zip/Postal Code: 邮编 ( 填你的,例 101500 );
(6)State: 填 No;
(7)Country: 国家(选 China) ;
(8)Phone: 电话号码 (国家代码86+去掉区位号前0的电话号码) (例010-64243399→86-10-64243399);
(9)Fax: 可不填;
(10)Mobile: 可不填;
(11)Gender: 性别 Male(男);Female (女);
(12)Do you have Credit Card: 你有信用卡吗?(选No吧);
(13)Age: 你几岁(你自己选吧);
(14) Profession: 你的职业是什幺?(自己选吧);
(15) Monthly Income: 你每月的收入是多少?(自己选吧);
(16)Do you have Web Site: 你有个人网站吗?(没有就不填);
填完后点击 Submit(提交),
接着就是选择爱好兴趣(本人全选,你看着办吧),选完后点击 Submit,。
加入完毕后,它就出现一个登陆框,如果你就登陆了,网站就送新帐户奖金3.00美元和分数给你!所以,最好是申请完成后登陆一次吧!登陆时你只需填入你的电子邮箱,然后在下一栏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赚钱的方法:
当然还是得用点心,到各个网站的留言板中,把本文内容全部复制、粘贴进去!多多益善噢! 只要有人点击,
你就可以挣钱了!多好啊!而且反正赚的是外国人的钱,不赚白不赚!
CUCU

网友FV: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GX软件编写步进指令,总不能如愿,GX软件能否使用STL指令?请指教.

网友FW:
我希望能找一位搞三菱PLC编程的人帮忙,费用商议.

网友FX:
本人正遇到困难,问题是:如何用高速计数器实现对车辆流量的显示,在七段LED上显示,请高手们发给我程序.邮箱:aletisdjc@163.com    QQ:383017452

网友EY:
 huirong:
      GX可以用STL编程的呀

网友FY:
小女不才,才学PLC,很多东西都不知道,老师要求做课题,请各位、搂主前辈帮我看看,怎么编写梯形图和输入输出图,谢谢啊!!
   本课题用PLC控制一个自动闪烁的广告牌,其内容为“科技大学出版社”,这七个字用七个灯点亮并实现闪烁。其闪烁要求为:在打开闪烁开关后,首先“科”字亮1S,接着“技”字亮1S,以此类推,至“社”字亮1S后,“科技大学出版社”这七个字以0.6秒的周期闪烁3次,然后又是“电“字亮1S ……如此循环进行。设计中将用到SFTL   ZRST   PLS等指令。
“科技大学出版社”字牌闪烁PLC控制输入输出点分配表如下: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入点编号    名称    代号
启动按钮    SB1    X0    “科”字彩灯    HL1
停止按钮    SB2    X1    “技”字彩灯    HL2
            “大”字彩灯    HL3
            “学”字彩灯    HL4
            “出”字彩灯    HL5
            “版”字彩灯    HL6
            “社”字彩灯    HL7

网友FZ:
下面引用由起子在 2006-10-4 13:07:00 发表的内容:
       FXGP/win此软件以前我装过,可日前换了一台电脑装上去不能显示中文注释,请各…
--------------------------------------------------------------------------------------------
把硬盘拆下来做从盘装在另一台电脑上直接删除日文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GA:
值得看看啊,顶一下

网友GB:
怎么在PLC与触摸屏连接的时候,PLC程序里面的X输入通通都要转换成M(辅助继电器)的形式~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让PLC和触摸屏联结的时候,不用转换的?另外在触摸屏上如何设置时间(T)调整程序  方便时间的调整~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人机界面,
不过大部分的触摸屏的开关功能都差不多,
可以直接在触摸屏里用X,不过最好用M,
那样不容易出错。看个人习惯了。
关于设置时间(T)
你可以例:
         LD X1    OUT T0 D66
然后在触摸屏里用更改D66的当前值来设置T0时间
如果用的是Hitech触摸屏就是"数值输入"

网友GC:
很多热心人

网友GD:
请教各位,哪里有买好的USB转换串口D的线。我买的线在现场用经常通讯不上,电脑老是死机。

网友GE:
PLC与触摸屏联用,其中PLC里面有四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是一种运行模式,通过触摸屏来每次选择其中任一个或者任两个或者任三个,或者四个模式运行.每次可以改变四种运行模式的先后顺序.请问,在PLC编程里有哪几种方式可以实现,可能要用到哪些功能指令.

网友AJ:
to
jonnysky:

jonnysky:   我是三菱PLC的初学者,请问一个问题:
  现有一热水水箱,我想设定下限温度45度,上限温度48度,在热水水箱温度高于48度后,开始补水,当水温下降到45度时停止补水,同时对水位进行控制,我用ZCP做比较后,可以做到,但是水位达到高水位后,由于水位波动,补水泵总是在水位波动的情况下频繁停启,由于本人刚学PLC,所以找不到好办法解决,请大家帮帮忙.(以上叙说就是通过温度控制对水箱补水)
  PLC型号为FX2N系列

水位波动的问题可以用去抖程序来检测啊!
这样就不会出现市泵频繁动作

另:泵可以用过程控制,需增加成本。呵呵

网友AJ:
to: 攀岩少年:
    PLC与触摸屏联用,其中PLC里面有四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是一种运行模式,通过触摸屏来每次选择其中任一个或者任两个或者任三个,或者四个模式运行.每次可以改变四种运行模式的先后顺序.请问,在PLC编程里有哪几种方式可以实现,可能要用到哪些功能指令.

每一个子程序用一个主控,每一个主控用一个中继(m)控制,然后在人机里面设置中继(m)的开关来实现就可以
啦

云中客:

网友:
我是初学,有了软件GX Developer 和plc通信电缆,电脑就可以读出plc中的程序吗?需要通信协议吗?谢谢.我的邮箱:huang770901@yahoo.com.cn

网友GF:
用可断电保持的标志位作为每个子程序的小门,触摸屏上设按钮将地址与先前设定的标志位对上,并定下按钮状态(置位或复位亦或交替)两种状态相互切换可用置位复位一个标志位,开走一支,关走另一支。

网友GG:
 OMRON CJ1J怎么做上位机,有那些要求?该怎么做?
我是新手,没有接触过上位机,看了一些资料,可还是没有信心,
哪位高手跟我说说,什么都行。先谢过了。

网友GG:
下面引用由云中客:在 2007-5-25 20:00:00 发表的内容:
  我是初学,有了软件GX Developer 和plc通信电缆,电脑就可以读出plc中的程序吗?需要通信协议吗?谢…
--------------------------------------------------------------------------------------------
呵呵我也是新手,有了软件GX Developer 和plc通信电缆,电脑肯定可以读出plc中的程序。不需要通信协议的,只要PLC没设密码。

网友GH:
在工控网上,看到你的留言,现在我使用FX2n-80MR编程时有个问题(新手)

    我使用的编程软件是GZ DE 8。31H版
    使用的CPU为FXCPU-TX2n(C),在建立工程时,在”程序“一栏,为何不能再次建立多个子程序,

    好像只能建一个程序(main),我以前用的是S7-200,好像也可建立main,OB,...希望能帮助我克服一下

    因为我要编程是使用主程序/子程序/中断/这种分块的程序框架,谢谢了!

        致
礼!

网友GI:
好郁闷哟,找好久的FX2N-1PG的手册.都没找到.
我现在还是学生,在做一台1PG控制一台伺服马达(伺服放大器用:MR-J2S-20A三菱的)的设计,
主要功能如下:
每次前进5MM,前进5次返回原点.每次间隔1S.
初学者各位大哥麻烦帮看下定位模块的参数如何设置,怎样设定脉冲数和频率.
有手册请发: fangxiangbo1984@163.com
楼主   拜托;谢谢

网友EI:
急!急!急!求助三菱编程中定时器T问题
我用的PLC是FX2N-16MR在编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定时器T的用法,我T0的时候常数设置是K10,程序运行的时候到1秒钟的时候T0线圈就动作了,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其它的定时器就不是这样了,像用的T1,T2...T10,设置的时间无论时K10还是K100,当到了设定的时间,线圈没有动作,线圈的常开点也没有反应,定时器总是一直在记时,到了设定值后又重新开始记时,怎么会这样呢?请给我指点一下吧!

网友GJ:
to  飞腾:
  好郁闷哟,找好久的FX2N-1PG的手册.都没找到.
我现在还是学生,在做一台1PG控制一台伺服马达(伺服放大器用…
--------------------------------------------------------------------------------------------
你可以去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上去下载,只需要注册一下就可以.

楼主(2007-05-31):
我已把三菱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发到你的邮箱,里面就有你想要的1PG 收到别忘了顶下帖子。

网友GK:
  三菱FX-PLC的关键字*读取软件,可读取FX0,FX0S,FX0N,FX1,FX1N,FX2,,FX2C,FX2N的内部程序。对内部程序不会有任何损。包含编程软件,欢迎索取
 E-Mail:lyc3248@yahoo.com.cn

网友GL:
请问楼主PLCFX系列与Q系列有什么区别?Q系列的怎么样与组态王通讯?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先谢谢了.我的QQ:258803964

网友GM:
 请问楼主三菱FX-PLC系列怎么样在网上远程编程,要用什么样的编程电缆.

网友GN:
请教高手仁兄,我刚接触PLC,现在我有一台FXON--PLC其输入部分接线端子有S/S,X0-------X15不知如何接线请指教

网友GO:
我在做毕业设计
做的是装配流水线的程序
但是实在是做不出来
请高手帮我一下
好吗
我的邮箱:yihuitou@sina.com
摆脱了

网友GO:
我在做毕业设计
做的是装配流水线的程序
但是实在是做不出来
请高手帮我一下
好吗
我的邮箱:yihuitou@sina.com
PLC型号为FX2N系列

网友DF:
各位工程师好,我现在要做三菱的PID控制,一个是用接触器,一个是用模拟量控制的阀门,共有两路,请问哪个高手做过,可以发个例子给我吗?这里先谢谢了
邮箱:WQYDX@126.COM

高山上,

网友:
用GX Developer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写程序时,不是用梯形图写,用SFC编程怎样写开头呢?有一点困惑,请指导!

高山上,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用三菱GX全系列的编程软件写SFC顺控程序,开头怎样写?

网友GP:
to:高山上
  直接打开GX Developer程序,创建新工程选择PLCL类型,再此界面下选择程序类型为SFC,点及确认即可编辑SFC程式了!

网友GQ:
不错,长见识呀!顶。。。

网友AA:
我遇到很多台fx1n-60mr三菱plc上电就报ERROR故障(红灯一直闪)不管是与手编程器还是电脑都无法通讯,程序也无法运行请问这是那里坏了?

网友GR: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FX3U485BD模块通讯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是我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总是和计算机建立不了连接,我有两台FX3U都配有FX3U485BD模块,请问如何检测区分?如果有FX3U的中文通讯手册最好,谢谢!

楼主:
可能是PLC电池被拆过,只要用电脑将程式重新写入一遍就OK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GS(2007-07-02):
计算机如何更三菱Q系列PLC通讯,通讯协议是什么?

楼主:
我这里只有三菱Fx系列PLC通讯协议,
应该可以共用

网友GT:
楼主真是热心,我顶

网友DG:
我用GPPW编制程用防别人将程序调出要设置密码,但在口令设置中只有禁止写入项目,没有禁止读出项目.不知如何是好请指教.

网友DG:
我用的是Q001CPU

网友GU:
人气还是很旺啊,顶一下

网友GV:
在汉承接工业自动化项目,包括设备自动化改造,软件编程调试;熟悉西门子、欧姆龙、三菱、AB、施耐德PLC;ABB,MOTOMAN机器人编程调试,上位机监控软件编制(VB)联系:13871447513

网友GW:
请教,movp k3 k1m340 怎么理解

网友GX:
请教各位:三菱FX2N48MGPLC,与电脑联接上后,有读出程序指示,但不知为什么看不 到梯形图,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GY:
各位大哥,请问三菱编程软件GX-V8.19的序列号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GZ:
搂主真的很敬业,顶一下。

网友HA:
我是刚学PLC,现在我想用PLC控制伺服系统,精确定位,哪位有这方面的程序,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gggg.pl@163.com谢谢!

网友CO:
请教:

     我有一台A系列的PLC是原来一个设备上面的,现在这套设备不用了,想把这个PLC做其它用途,可是PLC上的操作方式开关是用钥匙形式的,我没有这样的钥匙,该怎么做才行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HB:
我用FX2N-485-BD和其他控制器做通信,程序关于通信的东西怎么做啊

网友HC:
我遇到时间继电器,线圈保持时,其他设备如电铃启动,其时间继电器的常开点就断开!是什么原因?电铃并没有采用plc控制,只是共电源,现在已经给plc供电电源加隔离变压器,仍出现,改变时间继电器的编号同样会出现,原因在哪?

网友HD:
谢谢,能否发一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