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plc控制三菱伺服

楼主(2006-02-16):
我用FX1N三菱控制 MR-J2S-40A 伺服驱动器 电机用KFS-43B,它的标准模式是绝对式,我不用电池可不可以做成增量式, 我回原点,和左右限位都用光电开关,接到PLC,伺服驱动器上不接限位如何。另位用不用电磁制动如何选择,如过用如何用?

网友A:
FX1N+10GM定位模块,伺服驱动器要掉电保持。光电开关可以给它们并用,查查手册可以吗。